三叶52二冲,完全倒装会影响稳定性吗?

楼主(2010-11-28):
三叶52二冲,完全倒装(即火头垂直朝下)会影响稳定性吗?倒装和(正装,侧装,斜侧装)在飞行时有区别吗?

网友A:
我两架三叶52二冲都是测装,我认为测装会缩短发动机寿命吧,因为一侧磨损更厉害些。

网友B:
不会,我这样用了很久了

网友C:
引擎正装、倒装、侧装的油针位置通通都会不一样,其中以倒装的惰速是会最差,容易积油导致火头受潮难发动,二冲比较明显四冲的影响最小,高速的性能就没差别。

网友D:
不管二冲还是四冲,都是最好正装,其次是側装,不得已只好倒装。
发动机倒装化油器不可避免的要低于燃油箱的液平面,所以要注意防止在不飞的时候燃油在重力作用下流进发动机甚至充满发动机!
在不飞的时候最好头朝上挂起来。

网友E:
没什么特殊要求,就正装,倒装的话适合像真机和有头罩的运动机,倒装容易富油,要收掉几格!

网友F:
貌似倒装的飞机最好翻过来正着启动,免得油流到汽缸里。这样会造成很多麻烦,包括淹灭火头,以及积油过多导致曲轴无法转动,这个时候如果强行转动曲轴就会损坏发动机。

网友G:
地板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