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50尾舵机中立点问题

楼主(2010-11-28):
我的一台450Sp尾舵机调整:设定好舵机的中立点后,通过移动尾舵机安装架来调整尾桨的中立角(初始角)至正螺距后,尾轴滑套在尾轴上不能至中,而是偏左,这样左右行程不一致,正常吗?有办法解决吗?
如果我把尾滑套至于尾轴中点,此时,尾螺距为0度,起飞后机头左偏,无法抵消主桨扭矩。
请大家帮忙说说你们的情况和处理办法,谢谢!!!

楼主:
我也试过反装尾桨夹的办法,(即反装后,遥控器尾舵往左打,滑套也往左;反之往后得方法),可是我觉得这毕竟是不正规的安装方法,所以好事想听听大家的解决办法。

楼主:
能装成这样真实令人羡慕,我怎么就不能这样呢?
借图说明

网友A:
左右行程一点点不一致正常。
中立点有一点点正螺距就行了。
剩下的是陀螺仪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行程一点点不一致正常。
中立点有一点点正螺距就行了。
剩下的是陀螺仪的事。

谢谢!
但我总感觉机头有一点往左漂(如果正螺距只有一点点的话),于是加大正螺距一点又好些,但是又感觉中立点偏左不止一点点了,晕啊

楼主:
要是中立点不偏左,又有足够正螺距就好了,有人能这样吗?

网友B:
带正5-8度的角度是必须的.今天飞一个朋友的机他搞成负5度反过来了,结果横滚尾巴自动就跑.

左右2边行程不一样问题不大,可以通过调整左右的D/R数值让2面满舵时候自旋速度一致.

如果非要2面长度一致那么可以找一根加长的尾轴如光驱轴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正5-8度的角度是必须的.今天飞一个朋友的机他搞成负5度反过来了,结果横滚尾巴自动就跑.

左右2边行程不一样问题不大,可以通过调整左右的D/R数值让2面满舵时候自旋速度一致.

如果非要2面长度一致那么可以找一根 ...

谢谢谢谢!!!!
我正好前两天看见那个光驱轴做尾轴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