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西马特X2小铣,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0-11-28):
想入这台机子一是资金有限,二是考虑到将来铣一些钢件铁件需要强度高一些。还有主轴锥度是MT3,配件好找。主要是家里玩。不知噪声大不大,别影响了邻居休息。还有这台机子电机是有刷的,电刷磨损后是不是会损坏电路板?原来有一台小车,也是有刷的电机,电路板坏了以后,很长时间才配好。
请用过的老大评点一下,谢谢。

网友:
建议买台老工业钻铣.价格差不多.

楼主:
不知道这机子啃铁怎么样,要是现在啃不利落,将来改数控就费劲了。
Z轴是尺条的,如果改3轴数控还很麻烦。

网友:
好像有一点单薄

网友:
关于X2

本人几年前买了一台X2(XJ9510),最近打算出手,有需要的朋友联系。uutc@HOTMAIL.COM

楼主:
上面的朋友,请发一些图片看看可以吗?

网友:
X2齿轮传动   没调好的话噪声不小

而且是塑料齿轮   虽说塑料齿轮噪音小  但是太不耐用了   建议自己改成皮带式

西马特有点贵了  不过好处是对新手友好   只要你兜里有银子  附件不用你到处找  买了还要改   厂家出的现成的    电路板坏了只要有钱  让拿块新的来装上就完了    不用到处配

网友:
立柱是空心的?

楼主:
回8楼的朋友:
1--看了很长时间,觉得改皮带难度应当不太大。
2--对于价格,在这个性能范围内,几种型号价格差别不大。
3--附件大部分还是自己慢慢做吧,玩这个太费银子了。
4--机子上的电路板简化的太多了,我那个小床电路坏了后,300购了个直流调速器,到现在玩了6年了。

网友:
Super X2已经是皮带传动了,老X2是齿轮

我刚进了一台Super C2皮带的噪音不大,就是太小了,也是没办法住六楼,也只能如此
一直关注SuperX2也想进一台,确实西马特的东西就是贵一些选择这个牌子就是因为不用
到处去找配件

网友:
要是玩玩还勉强,吃刀量大,能震死你,太单薄了。

网友:
X2改数控真的很麻烦吗?

Z轴的机头是齿条的,可以不可以直接使用机头的重量作为消回差?机头应该也不轻,不知道用于铣铝制小零件够不?

网友A:
我最开始也是打算买西马特的X2,不过后来在淘宝上南京小潘机床买的WMD20V钻铣,如果说西家买附件方便,我不咋认同,淘宝上的附件非常好买,都是标准的东西,我买附件就超过了20V钻铣加上180V车床的价格了。都是淘宝上买的。个人意见,西家机友莫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开始也是打算买西马特的X2,不过后来在淘宝上南京小潘机床买的WMD20V钻铣,如果说西家买附件方便,我不咋认同,淘宝上的附件非常好买,都是标准的东西,我买附件就超过了20V钻铣加上180V车床的价格了。都是淘宝上 ...

淘宝上的附件有时候买的人很不舒服     有种撞大运的感觉     好了还行

要是稍微差呢么点装不上     就又得慢慢修了   现在东西的质量有时候真让人心寒   而且精度也不好说

不过精度这个我只是猜测   因为我没买过西机和西附件   不知道他们做的咋样

网友:
呵呵,我不觉得西家的附件能比征宙等专业厂家做的好。俺也是猜测,业余玩家没有财力去做小白鼠。所以还是选择心中认可的品牌比较放心。至少我买的附件都不错。多跟坛里和群里的机友交流,大家会推荐给你放心的淘宝店购买。因为毕竟有经验了。

网友:
西马特的附件还可以

我只买过车床附件。可惜我的车床是真牛的,因为西马特附件多,所以买了他的,后来发现西马特有些安装孔位不适合真牛,我又没有能力改,所以又买过真牛的,真牛的却很粗糙。相比之下,发现还是西马特的附件好。以此类推,可以感觉铣床大概也可能有类似的现象。
买床子一两年了,感觉附件-周边工具花的钱要大于床子本身,另外还有时间成本。玩床可能和买打印机一样,打印机真不贵,耗材很贵。

楼主:
越来越纠结了,实在不行自己慢慢D一个算了。

网友:
D吧D吧不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