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G怎么玩G5

楼主(2010-11-28):
10c怎么玩G5论坛里还有QQ群里问了半天,没一个人回答我。最后还是我自己弄明白的,我告诉你们怎么弄。
     关机条件下直接插入方口线,如果没反应而且加密狗的灯仍然是红色,那说明方口接触不好,要将方口拆开,然后把针往里堆一堆,使针与口在一个水平面内。再插进去,好了。

楼主:
2.4G

楼主:
插入后10C这样显示,注意看屏幕右上角“ERR!”这是没有信号的意思。

楼主:
遥控器蓝灯熄灭,表示不发射信号,这与显示器显示一致。

楼主:
最后来张G5升级照片

网友:
没10C  楼主送我个就知道怎么玩G5啦!

楼主:
我鼓捣了一下午才弄明白怎么回事,用谷歌几乎翻了所有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原来不同遥控器是有不同连接方式的,以前有过一台6EXHP就是方口的,那时我还有一个固朗的模拟器,那个就是方口的,那时我就发现方口接触不好,当时也一直没用6EXHP做模拟器,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今天我采取了试试的心态,是不是也是接触不良造成的呢,我就把每根针拔下来,记住每根针的位置,然后借鉴网上有人说的方法,关机状态下插入每根针,奇迹发生了,遥控器居然响了。当时我还不相信我自己,还以为是不是弄坏了,我又试了一次并且连上了电脑,发现这样还能遥控模拟器,呵呵,我成功了。今天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们。

楼主:
大家互相交流

楼主:
还有就是别忘了飞直升机的时候用的是十子盘模式,不是120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