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挖掘机行走部分

楼主(2010-11-28):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扭力不行吗

网友:
难道是电机直驱?扭力不够?

网友:
如果是电机直驱,我就真佩服你,起码的加上减速组啊,要高减速组,因为底盘不那么重,上面一加上重量就很高了.

楼主:
是减速的.电机功率不行.才3W

网友:
扭力不够

网友:
力量太小了

网友:
看来劲太小了

网友:
大哥你的履带传动部分,链条上面的那个带洞洞的一段段的是什么啊?能详细说一下吗?最好告诉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谢谢啊.邮箱xunan0328@126.com

网友:
这么大的挖掘机要用大减速电机,最少要用380大小的减速电机,不过挺长的,要6厘米左右

网友:
11楼,那个是用来安装履带板的!另外建议楼主用涡轮蜗杆减速电机,好像它带自锁功能。在坡面上不溜坡。

网友:
负载很大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下那个链条是怎么做的 或者是哪里买的???

楼主:
我在沈阳的五金机电成买的
我手有一条闲置的

网友:
我也在做挖掘机模型,楼主能不能加下我QQ125235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