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台简易自动氩弧焊机

楼主(2010-11-28):
做了一个立式小锅炉 不锈钢材料 手功氩弧焊焊不好  让不锈钢小店的师傅焊 要价八十 结果还不如我焊的
设想能不能做一台简易的电动移动焊

[localimg=400,268]5[/localimg]

网友:
你做一个转台,把焊件夹在上面,让焊缝均匀转过焊位,能焊好,,我见过德国工人这样做的,焊缝均匀连贯

网友:
等看LZ的新产品。

网友:
自动送丝问题要解决啊

网友:
老大们,别开玩笑好吗?老外那个事自己做的吗?那是微热焊接系统,好像是美国出的,天价啊?你看看那个标!

网友A:
楼主那个工件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做自动焊哦!你的氩弧焊机怎么送丝啊?另外马鞍焊接现在很多工厂都在挠头解决(主要工厂的规格太多),马鞍焊接涉及到4轴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工件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做自动焊哦!你的氩弧焊机怎么送丝啊?另外马鞍焊接现在很多工厂都在挠头解决(主要工厂的规格太多),马鞍焊接涉及到4轴哦!呵呵!

不知什么叫马鞍焊   送丝应该不难 先可以手动送丝 先做到焊缝平整均匀不漏  看别人雕刻机都能做到四轴

网友:
氩弧焊不一定都要焊丝

网友:
见到了希奇的东西,学习了,支持LZ。

网友:
把钨针磨细磨尖,在工件紧密对紧的情况下,是不需要焊丝就可以点在一起,圆管好焊接一些,平板不用焊丝焊接不太可能,氩弧焊焊接变形厉害,不锈钢散热性能也不好,对于矩形材料点焊都是在棱角上面,有时候大口径我就经常这样焊接,甚至整个满焊都可以不用焊丝,但是不好抛光,因为我经常一个人干活,没有小工,相对于楼上视频的焊接,是因为封鼓片做的一般都比管子稍微大一些,大出来的边缘也就取代焊丝了

网友:
以上说的焊接都是对于装饰性不锈钢材料

网友:
听说氩气有毒性,而且住楼房上也不好充气瓶。原来买过一个氩焊机,一直没练出手来。现在一直在用普通的电焊机ZX7-200,只能烧焊条了。郁闷。不锈钢就别想焊了。

网友:
为什么这名老军工的想法有这么多人质疑呢?

因为他的想法太异想天开?还是坛中另有高人?

还是中 国发生了质的转变?

想想没有错。敢想敢做是高人。

只想不做。只做不想要完蛋。

楼主:
简单示意图  下一步找材料 ...............

网友:
好办法,有想法,听课。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你图上的那个东西 一般干过乳品设备的的焊工给你焊出来的焊道成型,你要不是专业的焊工你分不出手工或者是自动焊接,我看还是算了吧:你如果同样的工件数量很大还可以考虑!我就是焊工在单位主要从事电站锅炉受热面管束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图上的那个东西 一般干过乳品设备的的焊工给你焊出来的焊道成型,你要不是专业的焊工你分不出手工或者是自动焊接,我看还是算了吧:你如果同样的工件数量很大还可以考虑!我就是焊工在单位主要从事电站锅炉受热面 ...

别看小模型 焊接要求还是较高的 甚至也许比一般工业焊接都难 又要 美观 又要能用 个头还特别小真是难   手工焊接是达不到要求的,也许只能用机器焊才能解决  我虽然不是专业焊工 但我肯定能分出手工焊接与自动焊接的质量  因为N年前我是搞设计的 我们当时的产品都是要求高质量焊接的(当然那主要是耐冲击与小模型不同)
这是我焊的,已能达到工业要求,但美观上不行,自动焊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锅炉!手焊的不错了,角磨机磨磨查查漏点再打打耐压补一下漏,再抛光外观就OK了。

11楼焊圆棒的装置不错,不过和压力容器要求估计不同。

网友:
LZ 的自动氩孤焊机设计的怎样了,很想知道。

网友:
弄个CO2 焊接好了 一般有自动送丝  、TIG也有自动送丝的,   其实说白了 LZ技术没到家  到家的话焊个鱼鳞有什么难 跟玩一样

网友:
买个机械手可以解决吧

网友C:
我们厂用一个60多w交流减速电机,加人工送丝。半自动。用来焊铝。  调速器经常烧或受干扰,可能与氩弧焊机的脉冲电压有关系。

楼主:
材料备好开始做..........用铝型材D了个架 这种材料制作很方便

车床车了个圆盘 固定管状工件

楼主:
旋转角度盘

网友:
看来是又真要做了,

不会是做好了吧?

楼主:
装一个57  1.8度步进电机   同步带传送  焊接机精度要求不高,许多零件用旧的

楼主:
大圆管夹持

圆盘中心有一个螺杆,焊较小的圆形工件时可装一个小卡盘

网友:
 支持LZ!有句老话别忘了:手巧不如家什妙。人类之所以研制大量的机械,就是人工永远逊色于机械。

网友D:
为什么要用步进电机,普通电机不行吗?可以改成车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步进电机,普通电机不行吗?可以改成车床了

要减速电机,会比步进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减速电机,会比步进更好

用减速电机,计算机很难精确控制

网友F:
 ,等待看送丝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等待看送丝机构。

送丝机构应该较简单 用了很多的
示意图

网友:
老神仙又要出精品了。期待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减速电机,计算机很难精确控制

要精确,做闭环,或干脆整套带减速器的伺服,比步进运行平滑、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精确,做闭环,或干脆整套带减速器的伺服,比步进运行平滑、有力

如果熔池为1mm    控制精度在0.5mm 就足夠了  不需这么高精度,只要能达到要求,制作成本是越低越好,我也沒什么钱:loveliness: 只能搞些旧的少花钱的东西玩玩

楼主:
Y轴移动轨  焊枪的负荷不重,步进电机用1.8度,42型足夠啦

网友:
没玩过亚弧焊的飘过~~

楼主:
X轴移动轨

网友:
你也太富有了,做个氩弧焊的工作台就滑台丝杆步进的都用上了!佩服之至啊!你的启动压紧装置呢?装上试试你的铝合金架子看看靠谱吗?呵呵!

楼主:
焊枪上下移动轨 (此处装焊枪)

网友:
有想法 有见地 佩服

网友:
老神仙又出精品了,顶

网友:
精品出来了,等完成,并顶一下下.....

网友:
羡慕LZ有技术,有时间,有钱。 学习中。

网友:
13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
shiyan,你这是一台什么床子啊?请赐教

网友:
羡慕楼主的动手能力,做的真漂亮!
不过焊接不同于雕刻,焊接是讲究工位的。大致分为:平、立、仰。同水平不同工位的焊缝质量大不相同。(当然这里谈的不包括点焊)
例如前面图片的马鞍形工件,如果让工件在空间任意定位,也就是移动中的工件焊点永远以正V字形垂直向上,只有这样才能做出不用打磨近乎完美的焊缝。
要做到这一点,理论上是可行的。就是在一台数控铣的工件平台上,增加一个陀螺仪(两轴,任意角度俯仰)。原Z轴是焊枪,原XY平面定位,新增两轴做任意角度俯仰。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挑战五轴的想法。

网友C:
请教。氩弧焊对步进系统的干扰怎么解决呢?

网友G:
楼主的能力财力是肯定的,有一点把简单事情无限制的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能力财力是肯定的,有一点把简单事情无限制的复杂化

现在的东西都少不了 不复杂吧.........可以减掉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东西都少不了 不复杂吧.........可以减掉什么?

偶像。。。。

你这有点对牛弹琴了。。。。哎。。。

如果国人都知道什么叫质量,什么叫专业,什么叫科学,什么叫有要求,中 国才能真正强大。

网友:
谁家小屁娃跑出来了。楼主也是我的偶像、但楼主的设备在这种低端生产加工中没有应用价值

网友:
等看应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氩弧焊对步进系统的干扰怎么解决呢?

1,焊接电流选择较小(已试干扰不大)
2,控制电路加装光电偶合器
3,采用抗干扰较好的工业电源,交流输入端加电源滤波器(仰止高频尖峰)
先采取这些措施先试验,待出问题再进行解决
工业电源 交流输入滤波器

网友:
学习了,等待更新中。。。。。。。。。。。太专业了。就是要这种心态,我们人人有这种把一个事情做好做精心态,并去实践。哪有做不出的精品。。。。。。。。。超英赶美,脚踏德法不再话下。

楼主:
装上氩弧焊枪 准备接气管电气试验啦.............

枪角可调整

网友G:
焊机的地线接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机的地线接么位置

大夹子夹在工件上

网友:
 等着看焊接。

网友:
 赶上直播

网友:
最近也在整 这个

网友:
不过大了N倍
6轴 加送丝也整了步进驱动。

网友:
再来支持楼主,有焊件给看看没

网友(2011-04-11):
继续等看焊接效果

网友:
等焊接视频

网友:
坐小马扎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虽然没什么钱,但在我辈看来---你是少有的富有富足的人。

网友:
不会就是个静态模型吧

网友:
楼主快点让它动起来啊!焊好的工件图片也来两张!

网友:
1,焊接电流选择较小(已试干扰不大)
2,控制电路加装光电偶合器
3,采用抗干扰较好的工业电源,交流输入端加电源滤波器(仰止高频尖峰)
先采取这些措施先试验,待出问题再进行解决
工业电源 交流输入滤波器

干扰主要来自引弧,我试过。

网友H:
什么时候开焊呀??等不急啦!

网友:
嘿。。。。你的貼是一定要留名的,想當初一根光桿做成的多功能萬用機床,不知有多少人目瞪口呆呢,偶像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时候开焊呀??等不急啦!

为了实用已改成单轴半自动 由一个简单的控制器控制直线,圆弧的焊路   使用效果还不错

网友:
搞个焊接视频

网友I:
啥时我才能跟你一样做点复杂的东西呢: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I:
啥时我才能跟你一样做点复杂的东西呢:loveliness:

复杂不一定好 现在改了很简单了

网友:
这贴顶是必须的。。。。。

网友:
哪种焊机好

网友:
焊接自动化,是很多工厂的梦想

但是五轴,六轴不是每个工厂能负担的起的

希望先生继续

网友(2011-05-15):
这个机构零件真多啊,一般人做不了啊。等待视频。

网友(2011-08-19):
做好了没,有没有视频看啊

网友J(2012-09-15):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用一个60多w交流减速电机,加人工送丝。半自动。用来焊铝。  调速器经常烧或受干扰,可能与氩弧焊机的 ...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基本判定是氩弧焊机引弧干涉引起的,求解决方法?

网友:
牛叉的说哈!!!!

网友:
想做TIG还是MIG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基本判定是氩弧焊机引弧干涉引起的,求解决方法?

主要是.做好接地和屏蔽. 其它的和以前没什么不同.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做好接地和屏蔽. 其它的和以前没什么不同.

是调速器接地吗?
如果换电机有可行性吗?
1.直流电机
2.步进电机.
电机是转一圈停止,只要求电机速度可调以适合不同的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是调速器接地吗?
如果换电机有可行性吗?
1.直流电机

我这边用的是220v 调速电机.(就是那种带减速器,另带个调速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用的是220v 调速电机.(就是那种带减速器,另带个调速盒)

我也是用这样电机.做氩弧焊 环焊旋转动力.
有二套设备,当一台引弧时对另一台调速电机有干涉.影响焊接质量.二机相距1米.

网友:
就是这种.
1 用铁皮将调速器包起来,铁皮接地.
2 调速器电源输入,接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