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改扭杆问题

楼主(2010-11-28):
请问HL的KV-1改扭杆需要些什么配件,就是在原装塑料减震杆基础上改装,那个扭杆请问是不是弹簧材料。

网友:
老帖里有,搜一下,扭杆指的是那根杆可以一头固定,一头做圆周旋转,回弹的能力比其他方式好。

网友:
99兄,很麻烦,建议不要改了还是

网友:
要改个东西很多,很麻烦,不过是个可以折腾的好事情

网友A:
我正在改虎一扭杆,花费可真不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改虎一扭杆,花费可真不少呀!

一共花费多少钱啦,没有坦克涂装所以想折腾下。

网友:
我也在改虎1扭杆,主要是工具上有些花费

网友B:
KV1的悬挂改扭杆较好改!如果和3号一样可以参考我的3号,对车体的破坏不大也没有大的改造

网友:
LS你的钢丝插进路轮轴里面,怎么实现扭,没看明白,能不能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1的悬挂改扭杆较好改!如果和3号一样可以参考我的3号,对车体的破坏不大也没有大的改造544444

谢谢材料那里买的能告诉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1的悬挂改扭杆较好改!如果和3号一样可以参考我的3号,对车体的破坏不大也没有大的改造544444

说明下,你的扭杆是歪的,你只是咋让路轮扭动。

网友:
改吧,就是费工夫

网友:
 我制作的扭杆与悬挂摆臂不是同心的,但是效果是一样!扭杆歪的是把长度加长---如果悬挂软了就剪短!这是最初的现在已经短了而且是直的。
方法很简单:拆下悬挂,取出原弹簧可以看到车体有一圈槽在摆臂方向槽内钻通孔(紧贴底盘内侧底板),将孔的向后方向修成倒角方便运动,摆臂内有槽将开口处修成喇叭状方便运动。将钢丝折成L型,应大于90度。,为了防止钢丝头在槽内滑动不顺畅适当回折一点。车内固定我选用预置折角,方便的也可使用连接器用螺丝固定----方便设定悬挂弹力!
最后将扭杆放入摆臂槽内将钢丝穿过控上紧摆臂螺丝固定扭杆就行了!适用于3号坦克一样机构的悬挂。

网友:
看了半天,终于明白你怎么做的,原来你说的是,现在你的车已经改成直线的了,因为原来那样避震太软,杆改短了自然就反弹力硬一些。一头拧住,另一头穿过车体原来放避震圆的弹簧那里,在路轮那里折一下,再折一下穿过摇臂,等于用原来装弹簧的地方做圆心,圆半径固定在摇避上,方法好,容易搞,可惜了我刚刚买了15块钱的3乘8乘4的轴承呀。楼主说的材料,其实不难找,家里有破的三折伞就打开看看,有你想要的材料,没有就买一把10块左右

网友:
 当时也是摸索着做,也没图像记录,伞里的钢丝怕不行,用1毫米的弹簧钢丝会更好!我2元买了1米

网友:
最好用弹簧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