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关于2.4G控和接收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28):
请问,是不是所有2.4G的控和接收器都可以对频使用的啊?(调制一样是PPM或PCM)
比如说,我手上一个丘比特V3的四通控,能否与华科尔那些四通的接收器对频使用啊???这样就不用多买一个控了!
还有,假如一个天地飞7的控,能否与华科尔的四通的接收器对频使用呢?丘比特V3的接收器呢???个天7的控,能和别的(比如futaba)接收器对频???
菜鸟问题,请勿拍砖!

网友:
多潜水吧。

楼主:
如果你们是知道的话?怎么不说一下呢?怪不的上次见过一帖子“新人写给老鸟的一封封”就是这么说的,看的多,回的人少!

网友:
不行,即使你已经有一把qq的钥匙,宝马还是开不了的。
或者说,就算你有把宝马的钥匙,qq还是得另外买一把。

网友A:
要同一个妈生的才行。

网友B:
呵呵,不要说同为2.4G,就算是同一个品牌的发射机也不能够全部支持同一个品牌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要说同为2.4G,就算是同一个品牌的发射机也不能够全部支持同一个品牌的接收机。

哇,真黑!!!

网友:
至少目前是如此!

无法通用!

网友:
都通用了互相干扰的可能性也大了吧。

网友:
2.4G的遥控器 要配接收机的话 必须要配回同品牌  和其他牌子的2.4G接收机不兼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同一个妈生的才行。

一般情况下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同一个妈生的才行。

这个解答一流!呵呵呵……

网友:
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