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8FG发现升降中立点不准 有图

楼主(2010-11-28):
前几天刚买的8FG 发现右边的升降舵中立点不是0是-5 请问有什么方法调整下吗 这样对飞行有什么影响

网友:
LZ是改了手之后才有的吧,有个教程教如何校准8FG摇杆形成的

LZ找张SD卡完事儿用那个就好

我就是这么改过来的,程序在RCMANIA里面还可以下 载的

网友:
FUTABA开放了这个功能吗?

网友:
是否動了微調

楼主:
没动微调

网友:
应该是改手之后没有用程序校正中立点。。。

网友:
收超新2手t8fg咯!林总,出到我算了,荒货半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