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10C为什么会在使用的时候突然蓝灯灭了并且黑屏,然后失控呢?

楼主(2010-11-28):
请教诸位高手
我的FUTABA 10C为什么会在使用的时候突然蓝灯灭了并且黑屏,同时失控呢?
再开机就恢复正常,然后还会蓝灯熄灭并且黑屏,同时失控。
哪位高手遇到过?

如果是故障,请问如何排除呢?

网友:
是不是控的电源线松了?

网友:
幸好没用这么高级的控,不然出这种情况还真不知如何处理

楼主:
不是送了,换了两块电池都还是这样,而且黑屏的时候红灯还亮着

网友:
电源线没插进去

网友:
蓝灯灭了是高频头没有工作?

网友:
如果是可以换高频头版的,可以换个高频头试试,可能是高频头的问题。

楼主:
我的10C是不能换高频头的那款

黑屏的时候也不会是电源线没插紧这类问题,因为红灯还亮着呢

网友:
熄掉就是没有射频输出了,返修叭,嫌麻烦也可以扒掉2.4G部分换国产的组件,接收机也便宜。

FR的不错

楼主:
搞定了
我把控送FUTABA维修中心了,他们就给我留了个壳子,剩下的都给换成新的了,没花钱还延长了半年的保修,哈哈哈

还是买行货好啊!!!!

网友:
行货现在有保修了?不是只有6EX几款的吗?

网友:
行货一直都有保修的..要不贵那么多钱干什么.

网友A:
这个帖子可以给迷信日本控的人看一下。。。他们会认为是你脑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可以给迷信日本控的人看一下。。。他们会认为是你脑子坏了

为了这句话绝对要顶上去

网友:
楼主哪买的?还有售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