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在油门锁定模式下调螺距曲线

楼主(2010-11-28):
为什么要在油门锁定模式下调螺距曲线,
请教了.

网友A:
我从来都是拨掉电机线调螺距的,这样才是最保险的

网友B:
我也是拔掉线在调,这样安全点。

网友C:
因为油门和螺距是联动的啊

楼主:
是拨掉电机线调螺距的.
我问的是在控里的油门锁定模式下调螺距曲线
见 "450螺距调整)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D:
 lz可以不拔电机线和不切油门油门锁定调整下螺距给我们看看,请教了

网友E:
因为那是练习熄火降落时候用的

楼主:
油门锁定的两种理解:
1\ 把油门放在某一固定位置.
2\ 在控里设置成油门锁定模式.
我问的:是不是在第二种的油门锁定模式下调螺距曲线.

网友E:
熄火降落时候需要开油门锁定、锁定模式的螺距就是这个时候用。

网友F:
前几位都没回答道点子上!
楼主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在油门锁定模式下调出来的螺距曲线才是正确的?
因为,是要让舵机处在正确的中立点,让倾斜盘处在正确的位置能够充分利用螺距变化行程,暨:-9,-12度——+9,+12度,具体的说就是切入油门锁定模式,让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都是一条直线,把油门推到50%,螺距0度,倾斜盘舵机摆臂成水平安装入位,然后分别把油门推到100%和0%,同时分别调整对应的螺距曲线,使最大和最小螺距达到一致,这样设定的螺距才会使舵机中立点、连杆长度、有效行程都处在最佳位置,为以后的飞行奠定基础。

网友G:
拔线拔线!!!!!!!

网友H:
油门锁定时是调整最大正负螺距的和斜盘舵机中点的。楼主再仔细看下那个帖子吧

网友I:
因为大家都不想进医院..

网友J:
你要不怕被大桨废了,你就别锁定。

网友K:
油门锁定 模式下 调整的是油门 锁定 时的油门曲线 ,拜托不是 飞行时的曲线

网友L:
哎,我见过没有锁定然后的杯具!幸好只是电调烧了人没事!

网友M(2011-03-15):
油门锁定就是油门不起作用,随你操作摇杆,油门始终在一个设定位,一般在低位
此时动油门摇杆,只是推动十字盘上下移动,方便调正负对称螺距。一定要确保油门中点,螺距为零,正负螺距才能完全对称(一样)。正负螺距大小行程可通过遥控器pit值设定增减。只有油门锁定螺距调好后,其他飞行模式、3d模式油门螺距曲线才好调且精确。
开始学调飞机螺距曲线,直接在飞行模式调,没有搞懂,走了不少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M:
此时动油门摇杆,只是推动十字盘上下移动,方便调正负对称螺距。一定要确保油门中点,螺距为零,正负螺距才能完全对称(一样)。正负螺距大小行程可通过遥控器pit值设定增减。只有油门锁定螺距调好后,其他飞行模式、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为了安全

网友:
相信LZ一定是在拔掉2根或3根电机线的情况下调试螺距的;否则即使油门锁定为0或负值也是不安全的。

LZ的意思是“不用锁定油门是否也可以调整螺距”;

我的回答是“可以”;具体方法也很多;

我是从3D模式开始调整螺距的,因为一般情况下3D模式的螺距曲线为X=Y的直线;油门杆最低最高时螺距为正负11度,并且相位器不碰顶,各个方向上斜盘没有干涉,不同螺距上斜盘水平即可;然后再按照需要调整Normal模式的螺距曲线。

网友:
楼主应该认真的看看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