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故障 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11-28):
我换控了,DSX7.高兴劲还没过,就发现了一个诡异的故障,动力会诡异的故障不足,瞬间又好了,开始以为天气冷,零下,我就把电池和电调做了一下保温,还是没好,请大家帮忙.可千万别是控的事

网友:
一个一个的替换,应该能找出问题

网友A:
LZ 沈阳哪的  我大东的

网友:
换完控重新确认油门行程了吗

网友:
看下油门曲线,看看电调有大电流保护吗?不行再试着把电池电放掉,小电流充好,如果还不行检查下马达和大齿间隙,看看大齿是不是有不圆的地方或者扫齿的!

网友:
用最有效的替换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沈阳哪的  我大东的
我三好街的 QQ446096963

楼主:
谢谢各位 舵机都正常 就动力有问题 在店里捂了一天 好像不是天凉 也换了电池 还是如此 真希望是电调的事.........

网友:
你把电调的电压保护改低点吧!冬天了电池放电不好。感觉你像是电调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控了,DSX7.高兴劲还没过,就发现了一个诡异的故障,动力会诡异的故障不足,瞬间又好了,开始以为天气冷,零下,我就把电池和电调做了一下保温,还是没好,请大家帮忙.可千万别是控的事

LZ好换头像类,和我差不多,都是从固朗的控换成DS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