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比较尴尬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0-11-28):
今天拿出了放了5年未动过的
舵机
,用手推了下,齿轮非常涩,想买瓶润滑油,但是淘宝上一搜,我蛋疼那,原因大伙儿自己搜一下便知。再问问大伙儿大家都用什么润滑油来润滑齿轮的?

网友A:
 不知道你为什么疼的路过

网友B:
印度神油

网友C:
田宫有专用的

网友D:
缝纫机油吧

网友E:
舵机齿轮润滑应该用润滑脂,最省事的是另拆个舵机,挖点出来 或者去卖油脂的地方买点,如果是塑料齿轮买时问好是不是腐蚀塑料。是在买不到用医用凡士林也可以,不过时间长了会干,救急可以

网友F:
美孚的润滑脂,蛮不错的。。。 我刚才也偷偷的去淘宝上搜索了一下 ,O(∩_∩)O哈哈~。。。。。

网友G:
买奥迪双钻润滑脂

网友H:
搜了一下

网友I:
成人用品...........................搜到一大堆

网友J:
先用神油清洗一下。

网友:
据说雪花膏可以,试试大宝

网友K:
可用导热用的硅脂效果很好,要无色透明的那种,超滑顺,一二十年也不会干涸。

楼主:
学习学习,加轴承里用液态的缝纫机油:加齿轮里用固态的,各位都说了好多种了。还有我真想试试大宝到底行不行,应该暂时的顺滑没问题吧。

网友L:
凡士林,药店就有。

网友M:
白色的硅油

网友N:
如果凑合用的话,凡士林就行.
1块钱买一管

网友:
迷糊,呵呵    这么多那个是正确的

网友:
淘宝一搜

Tarot Grease润滑油

适用于舵机齿,推力轴承,轴齿间润滑与防锈

网友:
ls的没有搜索到

网友:
LS淘宝一搜

楼主:
再三考虑,最后用了大宝

网友:
我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
淘宝搜索锂脂就可以了。耐高温

网友:
到电脑公司,买点打印机齿轮用的润滑硅脂。非常好用,不是CPU用的导热硅脂。二种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