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50尾巴晃得厉害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0-11-28):
刚调试好的时候尾巴稍微有点晃,起来了就基本还可以了,现在
陀螺仪
感度调到26尾巴还是晃得厉害,是什么道理啊?

网友A:
 看看机械部分啊,顺滑不?

网友B:
嗯,估计是吃了摇头丸了。。。。。

网友C:
先排除震动,如果是GP780的话,有金鱼尾是个体差异。780感觉比较挑尾舵机。

网友D:
可能尾轴弯了

网友E:
很多问题啊

楼主:
我的是780的陀螺仪,尾轴倒是没注意

网友F:
注意啊.........横轴短了一些

网友G(2011-01-01):
感度高了

网友H:
780的话 设置小型机选项后 调低感度 舵机是个问题的 -_-250还用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