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刷电机是不是特别容易坏啊?我有两架飞机,都是玩 ...
请问有刷电机是不是特别容易坏啊?我有两架飞机,都是玩了5次左右,电机就坏了。

楼主(2010-11-28):
请问有刷
电机
是不是特别容易坏啊?我有两架飞机,都是玩了5次左右,电机就坏了。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里面的铜刷坏了吧,换对就好了。

网友B:
是容易坏,不过只飞5次那个电机也太差了。

网友C:
是的 尤其用在飞机上 转速高。几下就不行了。 用车上还好点。 上无刷吧

网友D:
 我的全新370馬達,用放大鏡看過那兩個炭刷,
是全新的!沒磨損過,飛了我兩個電池,共約八分鐘,
飛不起,以為電池沒電,再看,干嗎馬達那麼黑的,
原來兩個炭刷在短短幾分鐘,全部磨損耗盡!
以後一定不要用炭刷馬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