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WA SD-10G模拟线制作,估计需要看这个贴的人不超过50人哈!

楼主(2010-11-29):
SD-10G用户少,也没有配模拟线.接口在后面中间,类拟于ESKY的接口(S端子线)

图上就是PPM的信号引出点,外面一圈为地线,输出是正PPM信号

模拟器配的ESKY的线一根,剪断,再破坏.

重新焊接

打完收工,早点睡了哈!!!

网友:
搭车出一台Sanwa SD-10G

接收机也有单卖

网友:
高手啊,呵呵,到我们公司上班吧

网友:
请问楼主,你是如何判断哪一针是输出PPM信号的?QQ 510678281

网友(2011-01-22):
楼主能不能再上个详细的软件设置教程啊,SD-10G模拟器设置

网友:
判断哪一针是输出PPM信号很简单啊,最简单的办法是找个小耳机,一脚接地,一脚找信号点,听到调制音的就是PPM信号口

当然,用示波器是最方便和安全的

网友:
SD-10G飞模拟器必须进system菜单中,06.MODULATION,将调制模式切换为PPM8,教练口输出就是标准PPM方波了

网友:
其实不用破坏一个5元的转接线,用PS鼠标的插头就能改。把原来6个针拔掉2个,剩4个正好和插座对应的就好,再掰断里面的定位柱,成啦!

网友(2011-12-05):
SD-10G接凤凰模拟器

我有一个SD-10G遥控,凤凰模拟器与遥控连接后没有任何反应,看了此贴把线改了,能用了。感谢高手

网友(2012-01-30):
請問 小耳机,一脚接地,一脚找信号点...
接地是要接在哪裡?
如果耳機接錯線 沒聽到聲音 是否會把 搖控器給燒了?

网友:
狂顶三禾10G,貌似现在的10G已经配模拟线了,

网友(2012-03-17):
非常感谢 按照你的方法我的sanwa sd-6g也能飞模拟器了!特来感谢!

网友(2012-10-10):
你好 樓主 請問是這種線嗎? 可否詳解 謝謝!!

网友:
就是这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