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这个大家能给点意见吗!谢谢!

楼主(2010-11-29):
想入这个大家能给点意见吗?  主要是干铝和铜。可能有时干下铁。不锈钢就不想了。

楼主:
型号ZX7016
  最大钻孔直径(mm)16
  最大端铣宽度(mm)40
  最大立铣宽度(mm)10
  主轴最大行程(mm)80
  主轴中心至立柱母线距离(mm)182
  主轴端至工作台面最大距离(mm)360
  主轴锥度MT2
  主轴转速范围(r/min)320~3300
  主轴转速级数12
  工作台面尺寸(mm)420×152
  工作台行程(mm)230×150
  总高(mm)900
  电动机(W)550
  毛重/净重(Kg)80/75(carton) 100/75(wood case)
  包装尺寸(cm)88×62×26.5(carton) 68×58×77(wood case)

楼主:
西菱的东西

楼主:
机床特点
1.双山导轨经高频淬火
2.主轴轴承采用精密圆锥滚子轴承
3.全部金属齿轮保证不含塑料件
4.全CE(出口欧洲标准)制作
5.主轴可以调整正反转

机床参数
1.两顶尖距离300mm
2.回转直径180mm
3.小拖板行程50mm
4.床身宽度100mm
5.主轴锥度MT3
6.主轴通孔直径21mm
7.无极调速
8.主轴转速范围50-2500RPM 分高低两档
9.车削英制螺纹范围 10-44TPI
10.车削公制螺纹范围 0.5-3mm
11.中拖板行程 75mm
12.尾座套筒行程 60mm
13.尾座锥度 MT2
14.电机功率 450W
15.包装尺寸 780X480X420
16.净重 60KG

17.电压220V  或者110V

机床标准配置
1.主轴速度显示表
2.三爪卡盘
3.后挡板
4.油盘
5.卡盘护罩
6.MT2/MT3呆顶尖
7.全套交换挂轮
8.工具盒

网友:
钻铣床没有微进给,铣小零件是不是会不方便?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没选择这款机器,后来买了南京小潘的20V库存特价机。还让他帮忙搞了台2手180V小车。小潘服务挺好,人不错,挺热心。楼主买床推荐你去他家看看,不买也可以交个朋友。

楼主:
有他的连接吗?

网友:
钻孔没问题,铣件够呛,主轴的结构就是台钻的结构。

楼主:
那种铣好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