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联合25级练习机领航者奇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0-11-29):
最近刚拉下水一个模友,他新买了联合的25级练习机,来到飞场后试飞,发现一怪问题,飞机在空中,偶尔出现拉升降舵时飞机突然大角度爬升,升降舵面已经设置的很小了
   这个机型以前我也飞过很久,没发现过这种问题,地面测试完全无问题,未发现有舵面干涉现象,控是DX7,应该也不会这么不可靠,搞的这位模友不敢飞行,实在很打击,想很久都想不出,希望大家能帮忙想想,解决这个问题,让新入模友爽飞啊
   在此先多谢了

网友:
不知道你發動機的右偏角 上偏角怎樣?

不知道這台飛機是上單翼還是中翼還是下單翼
上單翼的飛機特性就是 中速調到可以平飛 可是一加速不用帶升舵 就會猛抬頭了
如果你高速調到平飛 一減速 飛機就低頭了
很多狀況是飛機本身的特性
你要自己很清楚才是最重要

网友:
云南白药贴来了:
机翼是橡皮筋绑的吗?如果是,肯定是橡皮筋不紧造成的,机翼在空中与机身瞬间分离造成的。记住在地面上拿住机翼使劲往下抖机身,如果机身不与机翼分离,你的橡筋才算绑紧

网友:
还有更牢固的可以先用透明胶将机翼与机身粘牢,再绑橡筋

网友:
会不会是升降舵机和其他舵机擦碰了

楼主:
多谢各位,回沙发的话,这鸡动的比较诡异,应该不是飞机自己癖性的问题,因为有时好有时不好
回TEST的话,在5IRC上看到也有你回复,感谢你的留意,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可能,因为我在不止一架飞机上碰到这个情况(都是上单练习机),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在两架螺丝固定主翼的教练机上就没碰到过,打算试一试,觉得很有可能,在此多谢,虽然不知云南白药贴是啥意思...
回破晓的话,你没认出我?小张啊,那飞机首飞的时候你在,最后确认问题是油门舵机垫高和副翼舵机干涉了,这次改好了,但又碰到新问题,你这家伙老是飞高级飞机不用皮筋固定自然没事,我这个万年练习机男这种事情碰到几回了,NND,早点知道也不会一年前因为这个原因而在台风天飞丢一架飞机了
再次在此感谢各位,如果还有模友觉得有什么可能的话望不吝赐教,希望彻底解决能够让心理摆脱这个时不时出现的情况能够爽飞,多谢

网友:
云南白药贴:就是好贴,贴到病除,一贴就灵的意思,呵呵。。。
你的问题俺们遇到的多了,问题很隐蔽,一般常规的地面检查还发现不了。现在只要用橡筋的飞机俺都要给他们上这一课

网友:
真是好“贴”1

网友:
藤椅正解

网友:
皮巾,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