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的走线法 (爱机人必看)

楼主(2010-11-29):
基于很多人问机机的走线法,我就以我的550E来做实例吧。当然小机机(250/450)就要下更多的功夫了。。。

注: 我的走线法是以 美观 + 易修理 为目的, 可能有些人有他自己的走线法,你认为好看就行。
注2:可能有些人认为把所线都收到机体里较好,我觉得要看情况:是否方便拆卸? 炸机后是否易修理?是否容易被内部的齿轮打到 或 摩擦?
         当然 ~ 把线收到机体里得好处就是能够受到更好的保护, 所以当你走线的时候就要懂得取舍,考虑的多一些。。。

关于电线部分 大部分人都有用扎带来应付, 当然这样方便快捷。 不过你想更加爱惜你的爱机我建议最好不要! 因为扎带太紧会割伤电线皮~~ 太松就不牢固,而且容易被侧板割破(以克隆/山寨机为多)。
所以为了安全你们就需要用 “电线避孕套”
你需要(我所用的)硅胶收缩管,螺旋管,或 柔软度较好的胶管:
拐弯角度较大的线用 硅胶收缩管 或 胶管,因为他们的柔韧性好
拐弯角度较小的线用 螺旋管 (注:螺旋管较宜走在机体外), 但是当线拐弯角度过大时螺旋管就会露出里面的线 那就 严重影响美观了。

注:很多人都喜欢把多余过长的线卷成弹簧形,这样有可能会产生磁场 (理论上,本人未验证)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很多人安置SEC(电调)都是用扎带直接扎到机体上。 我认为这样不太好~
因为现在大多数的电调都是用铝合金散热片外加硅胶收缩管包着, 所以飞机运转的震动会让电调与机体的碳纤维板互相摩擦 导致 任何一方受损。
建议在电调与碳纤维板之间加块密度较高(不能太软)的海面,最好自带双面胶 与 耐热 那种, 与用于陀螺仪的较为相似。
PS:再次强调一下! 尽量把电调 与 接收机分开一点 (根据亚拓说明书上为 大于5厘米)

网友:
不错啊 楼主

我就参考你的  我的550 还只装好 头 尾巴

网友:
布线挺好的哦!!!

网友:
谢谢分享。450没几根线,感觉也很容易。

网友:
学习了.最好来张整体的效果图.

网友:
布线相当完美了!!学习!!!

网友A:
我建议不用缠绕管和热缩管,而使用编制管,柔软耐磨,2头用热缩管固定即可

网友:
小JJ也好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不用缠绕管和热缩管,而使用编制管,柔软耐磨,2头用热缩管固定即可

我明白的你意思, 编制管我家里有很多(我以前玩电脑走线剩下的)。
但是唯一不喜欢编制管的原因是,一到拐弯角度大的时候感觉就像女性的鱼网丝袜似的   虽然不抗拒,但是不想在机机上表现~~

网友:
不喜欢戴套,电线走整齐就可以了

网友:
这飞机线布的确实漂亮,学习了

网友:
走线是相当的漂亮。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