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点ba ja 车的问题

楼主(2010-11-29):
我的ba ja 车,之从出过车祸后把右前轮撞点后,自己又把它安装上去后,跑一会后还是掉,ba ja 车的轮子好像是用一个薄薄的一个片卡上去的吧,但我卡后车轮有点晃,跑一会后轮子就掉了,不知道上次车祸把啥东西撞点了,本人是新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换个C卡就行了。检查一下看看是否前C座上面两个轴承都在。

楼主:
额,都在,但就是那个c 座卡上去后,玩不了多久就有掉了,那c 座五金电有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