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0-11-29):
我的亚拓250螺距在-2度时,控上的螺距调整显示只有20,5度时是60,10度时是81,和以前比起来这些数值都偏低,想问下正常得大概是多少。

网友:
只要螺距对了,就别管这些数据了。想要大一些,很简单,将你的PITCH值调小,然后从新调整螺距就行。

网友A:
-2  只有20  那你调到底也调不到-10   重调连杆吧  最理想的情况下  0度时控上为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只有20  那你调到底也调不到-10   重调连杆吧  最理想的情况下  0度时控上为50

在油门锁定状态下是对的,在普通模式时就没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