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S的问题,天地飞MM请进

楼主(2010-11-29):
1.天8S的油门杆感觉不够润滑,把那个压片调到很松才觉得润滑,但此时压片上的螺丝已旋在很外面,会不会掉下来碰到电路板烧控啊?可以上点润滑脂吗?如果可以,请推荐一款润滑脂。
2.天8S的电池拿掉后,多长时间内控里的信息不会丢失?

谢谢。

网友:
在保留期没不要拆控。。我的天6就是把那个摇杆齿轮阻力面给磨掉了,哪个手感细腻爽。。。 再上点润滑油脂更爽。。

楼主:
顶起来,让MM看见

网友:
我给楼主一个建议,你把那个弹簧片上套上热缩管热缩,然后上润滑脂,保证你“丝丝润滑”啊哈哈

网友:
电池拿掉后,不管多久,这个数据都不会丢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天8S的油门杆感觉不够润滑,把那个压片调到很松才觉得润滑,但此时压片上的螺丝已旋在很外面,会不会掉下来碰到电路板烧控啊?可以上点润滑脂吗?如果可以,请推荐一款润滑脂。
2.天8S的电池拿掉后,多长时间内控 ...

您好:
         1.怕掉下来可以两边都松点,可以上润滑脂的,能起到润滑作用的都可以,没有太大的要求,2、数据永久不会丢失的。谢谢!

楼主:
谢谢MM和各位
电池充电时,不用装上备用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