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口卡和步进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0-11-29):
想做个切铝块的雕刻机,可是对接口卡不了解,特来请教!

1,MACH和维宏的脉冲当量都可以设置为0.01毫米吗,还是0.001毫米?

2,2相步进电机是0.9度的吗,还是应该按照1.8度计算?

3,如果按照脉冲当量0.01,步进电机0.9度计算,步进电机直接连丝杆,减速为1,则丝杆的螺距应为360*0.01/0.9=4毫米?计算是否正确?

4,如果步距角是0.9度,细分是8,那么细分后实际转过的角度是0.9/8=0.1125度吗? 还是仍然是0.9度,只是这0.9度分了8个小步走的,平稳了点而已,

在线等。谢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有些混淆,MACH和维宏的设置不太相同,MACH是脉冲乘以细分倍数除以螺距,维宏是螺距除以(细分乘以脉冲),设置是根据你的丝杆螺距和驱动细分来设计的,比如你的丝杆螺距是5,细分设置10,那么就是0.0025,两相步进电机如果没有减速,是1.8度,转动一圈需要200个脉冲。第三个问题不太能听懂,没见过0.9度的步进电机,如果有那就按400个脉冲计算,第四个问题我真没有见过0.9度的步进电机

楼主:
0.9/1.8是我看的厂家资料看来的,整步半步什么的。
是按照1.8度计算是吧!谢谢,
那么假如是10细分,就是每个脉冲走0.18度?

我说的是有点乱,我想说的是(就说在维宏下吧,),不带减速,丝杆直连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择导程和步距角?

网友A:
。。。。。海空雄鹰不是自己做数控铣的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空雄鹰不是自己做数控铣的那个吗

见笑了,不是做数控铣的那个,是做激光的那个,可是现在在做雕刻机玩,可是我发现雕刻机和激光的2轴区别的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