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一对的5。8G图传发射模块初测,已上图

楼主(2010-11-29):
8频点的,datasheet上标称200mw,23dBm。工作电压3.3V,最大电流330mA。
焊在万能板上实验,使用LDO芯片ams1117-3.3V供电,射频输出用50欧阻抗线连接至SMA头,接10dbm衰减器到频谱仪。
测试结果,在CH1的5.705G频点输出功率和电流最大,功率22.72dBm,电流280mA。
在CH8的5。945频点功率19.22dBm,电流230mA。
其他频点基本遵循频率越高,功率越小的规律。

不要问我哪买的,taobao上搜100多一对的视频收发模块。
ps从参数上看,淘宝上卖400多的5.8G图传基本是用的这模块,有动手能力的可以买模块来diy,另买几毛钱的器件即可。
测试结果:

datasheet截图:

楼主:
结论:在5.705G频点基本可算未虚标,频率大功率小从电流看不象焊接问题导致驻波比过大的原因。
如果是通病,用此模块的兄弟尽量用低频频点吧。

网友:
是不是这个模块啊,楼主

网友:
LZ上焊接过程啊,知道哪有得卖,问题自己不知道怎么焊接啊,看你的啦

网友:
请教详细过程!

网友:
测试结果????????

网友:
终结暴利的时刻到了

楼主:
ams1117-3.3V,正面向上,左边开始为1 2 3脚,左为GND地,中为VOUT 3.3V,我并了2个220uF的电容,输出给模块的VCC。
右边3脚位VIN,可以接输入电压,好像是4~14V,我并了一个220uF的电容。
VIDEO输入耦合电容我用2个220uF的并联。
有点电路知识的就会了,再不会的还是买成品吧。
400多的图传有外壳有器件有PCB有天线,也不能说暴利吧。毕竟这些做起来都挺贵的。
别人说过的,接收机可以买个成品,有外壳屏蔽好,反正飞不丢。发射机么,可以考虑DIY。

网友A:
淘宝上有2种5.8G的模块
RX5808与TX5810配对使用空旷距离可以达到300米;
RX5808与TX5823配对使用空旷距离可以达到3公里。

HSD-58RX与HSD-58TX01配对使用空旷距离可以达到300米;
HSD-58RX与HSD-58TX02配对使用空旷距离可以达到3公里。
LZ应该买的是第一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2种5.8G的模块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2种5.8G的模块
RX5808与TX5810配对使用空旷距离可以达到300米;
RX5808与TX5823配对使用空旷距离可以达到3公里。

HSD-58RX与HSD-58TX01配对使用空旷距离可以达到300米;
HSD-58RX与HSD-58TX02配对使用 ...

专业人士呀

网友B:
已经下手买了4套,呵呵,回来自己DIY,合适卖点小钱帖补一下飞行费用 谢谢楼主给的信息,我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下手买了4套,呵呵,回来自己DIY,合适卖点小钱帖补一下飞行费用 谢谢楼主给的信息,我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上一大把呀。你都没搜到呀。

网友:
晕死,信誉高的那家把价格提高了。前一秒65+85,后一秒刷新页面变80+9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2种5.8G的模块
RX5808与TX5810配对使用空旷距离可以达到300米;
RX5808与TX5823配对使用空旷距离可以达到3公里。

HSD-58RX与HSD-58TX01配对使用空旷距离可以达到300米;
HSD-58RX与HSD-58TX02配对使用 ...

从datasheet上看,电参数、射频指标、外形尺寸、管脚排列,两者没有任何差别。
5810和5823从名称上看,5810是10dBm=10mW的,5823是23dBm=200mW的。
ps:同楼上鄙视那卖家,不过我还是能找到卖150的。
各位有没有400多一套的5.8G图传的拆机图?看看是不是用的一样模块。

网友:
3g那边gale已经用150这个飞了好几个月了,我本来也想买这个的,后来嫌麻烦还是买了400多的。里面的确用的这个东西。
有能力diy又不像我这样懒的人买这个更划算,400多那个接收机里面用的7805供电,可靠性还有能耗那些都比较差,自己diy的话就是弄个1块钱一个的3r33供电都好得多。

网友:
是的,我可能是首批用这个模块的,前前后后买了10个 ,我也买过成品,成品里面的7805被我换成kis3r那个模块了,不过成品我出掉了

网友:
这个原装天线距离多远?

网友:
来个详细焊接方法吧,还有购买清单,让我们小白也做个

网友:
三个月前我买了、试了150那种模块,单发射模块我买了二块,最后也买了成品的,原因很简单:模块要配天线、天线座、降压稳压电源(二套)、滤波电容、选频开关等,费用也不少。还要测试,很烦。特别发射模块,电压超了、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