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万能的论坛万能的网友帮帮忙

楼主(2010-11-29):
  在一个人身上发现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如果有哪位认识麻烦告诉我。一个比较简单的装置,一些电路和一个电池盒头,上面是一片很薄的铜皮,再下面是一个点按式开关,启动开关后铜皮上面会有稍微一点点的震荡。我把手机放上去试试没有干扰放电脑附近也没有干扰,实在没有办法就请大家帮忙看看,事情比较急我在线等消息,谢谢

网友:
人身上?什么意思

网友:
图片挂了

网友:
哈~还能震呢~那想必是个ziwei器~

网友A:
楼主没说明白问题的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说明白问题的要点

我怀疑这是偷东西的工具 就是不知道怎么个使用方法

网友B:
震动的时候手能使其停止吗,还有就是铜片硬吗,如果不能使其停止就应该是敲门的,就是那种可以用卡打开的,震动的目的是能更好的进入小缝隙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老虎机下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的时候手能使其停止吗,还有就是铜片硬吗,如果不能使其停止就应该是敲门的,就是那种可以用卡打开的,震动的目的是能更好的进入小缝隙

可以用手让它停止 并且铜片也不硬

网友:
什么人身上弄来的?

网友:
看电池应该是功率不大的东西,个人偏向于还是电磁类的东西,手机和电脑也只对一部分频段的电磁波有反应。
个人瞎猜:干扰商场磁条感应器用的?

建议楼主多描述相关信息,方便讨论.

网友:
按照楼主简单的描述该振动能量用来开锁舌好象不大现实。量一下铜片宽度看是否和磁卡宽度一样?

网友:
请楼主拆开,拍电路,正反面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 目前由于种种原因东西还不能拆开检查但是明确告诉大家这东西是从一个嫌疑人身查获的

网友:
严刑拷打问出来

网友:
打开来看一下 拍一下电路正反照 咱们版里面电路高手多呢

网友:
看设计怀疑:
1、感应卡门禁干扰器
2、商场出入口感应器干扰器

网友:
有没有试过在超市的电磁感应门?最有可能是用来开电控门的。现在电控门有两种设计,其中一种就可以通过干扰感应器就可以打开,薄铜皮可以插到感应器产生磁场就可以了。用厚铁皮也可以,如电控锁装得好的话就插不进去。通常办公室还有商场多数使用这种锁。

网友C:
这坛看来真是很毒呀,不论那行的人都逃不掉......连$##^%$^都抵抗不了.....

网友D:
偶在赌棍那里也看到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E:
很像读取非接触式卡片信息的
读取二代身份證信息 ? 读取磁卡门禁信息?

网友F:
不懂,但很好奇,等高手解惑

网友A:
个人看法,这个东西的主要作用在于“震动”+“薄片”,而与电波无关。

网友G:
另一论坛转贴讨论,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o=1&bbs_id=9999
19楼的说法我觉得比较正确了。
:“这个是**用来 老千的工具啊
也算是高科技了 ,配套用的有放射物药水~ ”
纸牌上涂上药水,放在那个上面,按下开关,看到药水,否则看不到。
平时那个东西贴在衣服内侧,别人看不到。
**时,把自己的牌放衣服上搞来搞去,是比较正常的,偷偷摸摸的能看到自己的牌,对于扎金花这类玩法是很有利的。

网友H:
最好看看里面电路,测量电流,找个扫频仪看看更好。
另场景是啥?超市?bank?
如果有场景更好分析
比如超市可能是消磁,去除商品防盗保护。

网友I:
 ...................我想到了阿富汗的....!

网友J:
老虎机作弊器吧

网友K:
“震动”+“薄片”,就可以开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