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视频切换器DIY,通过接收机控制!

楼主(2010-11-29):
移步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33316&page=1&extra
=

网友A:
赞一个 非常好的 平民DIY

网友B:
这个要顶.技术帖

网友C:
 不用IC,用一个5V的小继电器也可以实现切换视频,也是用舵机板来改。

网友D:
继电器也可以,LS画个图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继电器是可以,但振动大的话怕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