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 应该配什么电机,看了帖子纠结了

楼主(2010-11-29):
看到有帖子说换了亚拓
电机
就效率高了,请用过的说说:425入手很久了,今天终于得以爽飞! - 泰世(GAUI)电直(EP100/200/200V2/425/550) - 模型论坛|遥控模型|飞行器 5iMX.com 中 国最具人气及影响力的遥控模型论坛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2373&extra=page%3D1
看到好多都用XXD照样飞,请具体说下。

网友A:
亚拓的电机肯定要比XXD的电机要好,好电机效率高,效率高了损失的能量少就发热也小,XXD等100多的电机也一样能飞3D,不过一飞就感觉暴力程度和亚拓,GAUI原厂电机,蝎子等电机没法比

网友A:
如经米不太足,上XXD等也行,要是米够了,最好上GAUI原厂或是蝎子的电机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还是看你要怎么飞。技术好,当然上好设备。还是新手的话,除了锁尾的电设最好到位外,其他的,将就就可以了。

网友A:
蒽,我觉得新手不要上太好设备,要不炸坏了心疼,但是也别上太次的设备,新手本来就不太会调飞机,再弄些不好调的设备,过两天没信心玩了,上一般般,中等偏上点的设备

网友D:
人是瓶颈啊,设备够用就可以了

楼主:
知道了,说的很在理
鸡鸡配置是问题,技术更主要。

网友E:
新手最好用好的电调,电机,陀螺仪,尾锁,这些以后升级基本不用换了。要是用一般般的陀螺仪等,你忙着学怎么飞飞机时候,还等烦着为什么尾巴锁不住一类的事情,所以我建议以后的用好的。我的第一架450就用了gy520+bls257,现在飞425还在用着,不用烦着升级。斜盘舵机就从65mg变成933,呵呵。

网友F:
楼上来混分的吧?和沙发一模一样的回答。

网友G:
我用YT500MX,感觉不错。比蝎子超值。只是太爆飞机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