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器线断了各位怎么解决、、、

楼主(2010-11-29):
如题 接收机的线断了。。影响飞行吗

网友A:
接上,或者换一段导线,反正长度差不多的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线有什么要求吗 什么线才行

网友B:
没事的
我的都特意剪短了一段

网友:
找根一样长度的线 接上就可以了

楼主:
找个师傅
拜师 济南优先

网友C:
线断的地方焊接上套个合适的热缩管就行。线丢了用鼠标里边的线也行,长度要和以前一样。

网友:
拆下来重新接一根长度差不多的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