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今天悟到的单相变3相原理奉献给大伙,且莫见笑

楼主(2010-11-29):
下图中上面的波形是3相电压波形,下面的波形用三角形接法表示相电压,二者波形是相似的,不同的是相位角和幅度,相位和幅度均不影响下面的分析。仔细分析第二个波形,如果将正弦波改成方波,可得到图中红线的图形。该红色波形完全符合3相步进电机三角形接法的控制过程。

楼主:
仔细分析第二个波形,如果将正弦波改成方波,可得到图中红线的图形。该红色波形完全符合3相步进电机三角形接法的控制过程。那么将步进电机的电路稍作变通即可得到单相变3相电路,见下图示意。

楼主:
单相变3相控制原理示意图中,
第1时间段,Q6和Q2导通,其余四个关闭,Uvw有输出对应电压是-1.414×220=-311V,
第2时间段,Q4和Q2导通,其余四个关闭,Uuv有输出对应电压是1.414×220=311V,
第3时间段,Q4和Q3导通,其余四个关闭,Uwu有输出对应电压是-1.414×220=-311V,
第4时间段,Q5和Q3导通,其余四个关闭,Uvw有输出对应电压是1.414×220=311V,
第5时间段,Q5和Q1导通,其余四个关闭,Uuv有输出对应电压是-1.414×220=-311V,
第6时间段,Q6和Q1导通,其余四个关闭,Uwu有输出对应电压是1.414×220=311V,

第7时间段,Q6和Q2导通,其余四个关闭,Uvw有输出对应电压是-1.414×220=-311V,至此和第1时间段重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与《单相变3相依据图》中红色波形完全重合。完成仿3相波形。
更改时间段的周期,完成调频。
在电路中加入检测电阻,可反馈控制输出电流,以保护负载和电源。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否则将有可能追究侵权责任

网友:
非常支持楼主做个实物试验!

网友:
太深了看不会

网友:
支持LZ做出样机来。

网友A:
别悟了!找本变频器原理的书看看就知道了!!

别悟了!找本变频器原理的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悟了!找本变频器原理的书看看就知道了!!
就是就是

楼主:
原来大家伙都知道其原理,我困惑了好久,今天查看电主轴的相关资料,回想3相步进的控制,突然悟出这个理,用了一下午时间,才整理成文。另外该3相找不到零线参考点,因此不能接成星形4线接法,因为电压达不到380,不能接成星形3线接法。不知市场上常见的单相转3相电路中有升压措施没?

网友:
这个不就是电动自行车的无刷电机的输出基本电路,加上120度的驱动就成了。

楼主:
其实3相交流电机,无刷电机,3相步进电机这3者的实质是一样的。都可以看成步进电机,只不过步距角不同。

网友:
这只是基本原理,实际复杂的多。
调频、调宽、混合等

网友:
用倍压整流很间单的,可升压,日本变频空调就是采用倍压电路。110v升-280v的。

网友:
呵呵!

分析的不错,LZ请继续!

网友:
单相变三相不简单

单相变三相原理很简单:单相交流通过整流器变直流,再通过三相逆变器变成三相电,如果在直流部分加电池就是UPS(不间断电源)。楼主的电路应该只是个原理图,实际电路要复杂的多,特别是逆变器部分,输出的波形要求不同,对逆变器中的斩波部分要求相当高,斩波的频率加合适的滤波器结合脉宽调制技术(PWM)的应用,才能出来合适的波形、频率、幅值。实际产品很多,也很成熟,很便宜,业余已经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

网友:
点了几次都打不开。

网友:
这个原理变频器里边用了几十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悟了!找本变频器原理的书看看就知道了!!

对啊!变频器原理

网友:
最简单的是电容移相,三相电机加电容可用单相电,只是功率不能太大,我有一只水泵如此用了十多年。

网友:
别悟了!找本变频器原理的书看看就知道了!!  这个本来就是个单相变频器,电机用三角型接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