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2一个问题

楼主(2010-11-29):
请问真实的KV-2的天线位置在哪里,我在网上找啦很多图片都没有看见KV系列有天线,是不是KV系列根本就没有天线的。

网友:
和KV1的位置是相同的,不过二战中苏军坦克电台并不普遍安装,平均要3至4辆才有一辆装有电台,所以大部份坦克是没有天线的。

网友:
苏军真是省到家了。

网友:
KV系列的坦克天线在车首机枪下方圆座处

楼主:
原来在这里呀,请问有KV-1的车长们喜欢短JJ还是长JJ,我搞了台KV-1炮管太短很不爽所以想加长,不知道加长啦是不是怪怪的。

网友:
好,植株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在这里呀,请问有KV-1的车长们喜欢短JJ还是长JJ,我搞了台KV-1炮管太短很不爽所以想加长,不知道加长啦是不是怪怪的。
最好有实车!没有实车的话最好不要改!!!

网友A:
可以改一个41.5倍口径的炮身,也就是比现在的炮管加长52mm左右,这个还不算是太脱离实际,只是炮塔有些不同,不讲究应该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一个41.5倍口径的炮身,也就是比现在的炮管加长52mm左右,这个还不算是太脱离实际,只是炮塔有些不同,不讲究应该关系不大。

老大拿图片给我看看先,要不我不明白你说的是那个坦克,看看我把炮管加这么长怪不怪。

网友:
 你这个也太夸张了。第一张照片里的就是41.5倍口径的。再给你张另一张炮塔的线条图,这个炮塔更接近HL的1940年型。如果你一定要追求长身管,那就把炮塔也改了,比如T34-85的炮塔(当然不能考究细节,只求神似),搞一KV-85就可以了。这应该是KV系列中批量生产并投入实战身管最长的一种了,附一张KV-85的照片。

楼主:
哦知道啦谢谢,有这个图纸就知道实际KV-1炮管有多长,KV-85我想把我的T34脑袋下来放上去是不是就是KV-85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