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S7控 的副翼→升降混控在什么方啊

楼主(2010-11-29):
DXS7控 的副翼→升降混控在什么方啊
DXS7控 的副翼→升降混控在什么方啊?飞J10机机!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应该要自己设定。在菜单的最后几个,我记得有3个菜单可以自己设定混控的。
直升机用不上,所以我没有认真研究。

网友B:
LZ你为什么要用这些混控呢?飞直机好像不用设置呀

网友C:
固定翼用的

网友D:
在系统设置里进入[WING TYPE]项,选择DELTA模式,就是三角翼混控 ,两个舵机分别接AILE和ELEV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