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已经没法用了,电机响得很,不知是否电容报废了。

楼主(2010-11-29):
床回来2个月就有这个问题,后来工厂给发了个新的电机换上就行,半年后有时响有时他又正常,到今天为止已经是无法开机了,烦呀!!

网友:
找厂家换个3相的 用变频器

楼主:
 呵呵!我场地没3相点呢!变频的有点贵吧

网友:
电机响的厉害,如果电容没坏,那可能是轴承坏了

楼主:
估计不是轴承,用手空转是很顺滑的。

网友:
电机响多为轴承坏了还有就是没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不是轴承,用手空转是很顺滑的。

应该是离心开关故障。
前一段我的多功能机的钻铣电机也有这样的故障,运转有噪音,用手空转顺畅,
双电容电机,一个电容在运行时被离心力断开,另一个常通。
故障就是离心开关在运行时没有完全断开,断续地在启动绕组上加电流是要产生噪声的。
你可把电机拆开,检查下离心开关

网友:
我的CQ6125 也就是 CJM250的后代

电机已去厂家换了

估计这几天可以回来了

楼主:
"大机器"老大讲的有道理,过两天有时间就把他拆了,希望能解决问题。

网友:
电容坏了很好办,拆下电容,照着上面标注的微法数去买一个新的,才几块钱。
拆开电机的时候,先扒掉皮带轮,卸掉电机风扇护罩,卸掉风扇,卸下后端盖螺丝,用榔头敲击转轴,在榔头的敲击下,将转子连同后端盖一起退下。最后卸掉前端盖螺丝,拆下前端盖。安装的时候可以把转子和前端盖一起装好,固定好,然后装上后端盖,风扇。这是转动一下,看是否顺滑,如果紧涩,可用榔头击打转轴,让转子处于正确位置。
注意拆卸端盖之前在某处做好记号,安装的时候按照记号保证原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机器"老大讲的有道理,过两天有时间就把他拆了,希望能解决问题。

不敢称老大,坛子里的老大今天可能玩去了
当时我的机器故障出现后,当把开关断开后,噪声立刻没有,此时电机靠着惯性减速运行,
据此就可以判断是电气方面的问题。
用手旋电机转速低,不一定能反映出高速运行时的问题,上面的方法你可一试
如结果一样,就可以百分之一千地断定问题出在电气上了。

网友:
我的双电容分别是:

25微法/450V的无极性电容,这个在运行时常通的,所以耐压比较高,质量好
150微法/250V的电解无极性电容,这个仅在启动时是接通的,达到一定速度后断开,质量要求不高
一般电解电容都是有极性的,这个应该是内部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联起来,其原理是:
当电解电容加反向电压时,其等效电阻很低(相对于正向),这样两个电容接在交流电路中,不管正还是负半周,
根据串联电路的分压原理,承受反向电压的那个电容其上的压降很低,这样电容就没有事了,可以工作啦

如果启动力矩不大,有可能是电容损坏,也有可能是离心开关故障,
但运转噪音的话,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电容不好

楼主:
谢谢!我觉得离心开关的嫌疑最大,之前坏的那个电机当时懒的拆离心开关,只是量了下2个电容,证实是没有漏电和短路现象,不知道是不是我比较倒霉,感觉这个电机的质量很有问题,要不也很可能是内部的系统接线设计本身就有问题,修 倒不是问题,按大家的分析要不就是电容坏或是离心开关开,问题是这个东西搬动和拆卸是个苦差事呀!       这东西油水多 金子也多   唉!!特别是地方不大!!

网友:
我的CJM250的电机回厂里跑了一下

原来对方,承诺回来运费由他来支付

结果,运费成了倒付

**,一来一去,运费已近百元了

倒不是说,在意这点钱,又一次看到了。没有诚信的商家,真是要骂娘了

打完收工。。

网友A:
你的机器在淘宝上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器在淘宝上买的?

是的。因为本地我没有找到相应的商家,于是在网上拍了一个

网友:
我的电机也烧过,厂家没二话给换了路费我管去的他管回来的。这个电机220的双峰的我把两个电容都加长电线放别处了。把尽可能多的电机壳暴露到空气里。电机侧面还买了个小鼓风机对着吹,就是鼓风机的噪音大点。不过现在床能正常使用了。高速大进刀也不怕电机出问题了,有时候自己都怕高速进刀快了电机吃不消,可电机刚刚的。

网友B:
早上发生一件神奇的事

电动机的厂家打电话给我了

说把运费搞错了,

把来时的运费退回于我,晕倒了

看来我给他们下的定议不正确。

特改正之

网友:
我也在淘宝上买的320用着挺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上发生一件神奇的事

电动机的厂家打电话给我了

说把运费搞错了,

把来时的运费退回于我,晕倒了

看来我给他们下的定议不正确。

特改正之

肯定是厂家在论坛有人看到你的回复

网友(2011-02-21):
舆论还是有些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