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尾问题

楼主(2010-11-29):
V尾开口向上和向下有什么区别?请玩过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一样,只不过如果开口向下,起飞降落的时候就很容易擦到地面,而且起落架也必须做得比较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该晒

网友:
不一定!

引用 网友A:
一样,只不过如果开口向下,起飞降落的时候就很容易擦到地面,而且起落架也必须做得比较长。

影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不会擦地。

网友:
v尾向上對水平指向 運動線性  小於 v尾向下  正v適合前引  倒v適合後推  再就是對應雷達波  ~~~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

网友(2011-01-27):
我也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