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线等

楼主(2010-11-29):
futaba 6ex 发射机是72m高端的,接收机是72m低端的 插高端的晶体 可以配对使用吗,

网友A:
高端和低端有什么区别?
假如都是PCM或者都是PPM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对6ex不是很了解。但是一家公司的东西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B:
可以,但距离会明显缩短。

楼主:
谢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