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 尾巴周期性瞬间飘移 寻找高手解答

楼主(2010-11-29):
亚拓450 sport,GP780的陀螺 DS420尾
舵机
,这几天突然发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寻求高手解答。
症状:锁尾好像正常,但是隔一段时间(十几秒到几十秒不等),尾巴突然向右(逆时针)摆动一下(不是来回摆动,是往一个方向摆),幅度大概10-20度,然后隔一段时间再摆一下....
挠头中...
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
1、我在杭州,这里的气温和环境尚可,应该可以排除气温和环境的影响;
2、不存在皮带松紧的问题,已经仔细检查过。并且在尾部摆动时,可以观察到尾舵机有一个瞬间的摆动,不是因为尾皮带的问题导致;
3、静电问题也已经排除,杭州最近气候也比较潮湿,应该不是静电导致。

网友A:
你的环境如何气温等对陀螺仪有影响的

网友B:
我以前也出现过你的现象,你再看看皮带的松紧度.

网友C:
已经有过这方面的帖子,静电所致!
解决办法:尾波箱引导线至电机座。

网友D:
把780 及 420 换掉便行

网友E:
个人觉得780挺不错,安装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要碰到机体,sport的陀螺安装座很矮,稍不注意安装时就容易使脱落碰到机体,而且间隙一定要够大,因为飞的时候会震动,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能锁尾,找了很久才找到原因

网友F:
看看皮带、皮带轮有没扫了!

网友C:
千红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离得那么近还不找他!

网友G:
我也出现过你这种问题 原因是 陀螺仪里面的线松了有点接触不良

网友H:
你把舵机拿下来,用手拧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我以前和你一样,是锁尾的舵机坏了,拿下来看才看的出来

网友I(2011-05-14):
比较重视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我把这个帖子和自己的帖子一起回复了下!
楼主发帖时间是11月下旬,杭州和上海差不多的天气,应该是转冷的季节,基本上原因是气温!

网友I:
希望得到老鸟指点!

网友J:
换个电调就好了。

网友K:
去遥控器的SERVO MONITOR看看,当初我有一架固定翼飞机垂尾和你症状一样,查了老半天是遥控器的垂尾通道电位器磨损。

网友L: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M:
尾推杆是否顺滑,我的pro曾经有过这个现象,原因是我多加了一个尾推钢丝固定卡子,地面检测的时候发现还是很顺滑,但是症状和楼主一样。后来,去掉多余的卡子,然后给剩余的上的油润滑,一切OK

网友N:
如果尾轴不是原厂的话建议换原厂的零件,我碰到过,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O:
以前飞SPORT 遇到这样的问题,检查N次没发现问题,后来全拆下来重装的时候,发现皮带扫了2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