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台CM数控 配电柜完成(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11-30):
继电器明天准备把全部的12中安装10个,机械,电器是搞的越来越顺,我都可以出615改造套件了,哈哈哈。。。。

快完工图

快完工图

楼主:
伺服高度比较高,没有装在电木板上。

楼主:
主轴变频电机试验了下额定空转1.5小时,转速9000,很安静,电机本身几乎没有发热(后面有个大直径独立风扇在吹),轴承处温热,接近于体温,看来厂家的宣传不是吹的(1100大元值了),PG矢量下,0.5HZ和每秒0.5转下用双手全力都无法握停。转速表的转速误差0,9000就是9000一点不差,不过奇怪的是在系统的控制下反而有10几转的误差。1.5KW。不过 可惜615的主轴极限速度只有4000多,发挥不了。不过车东西最多也就1000多转,无所谓了。拿来用的不是玩的,图的就是精度和可靠。

网友:
楼主615的主轴没的4000转的。要小心烧了轴承

网友:
多少KW的主轴?什么牌子的可以透露吗

楼主:
1.5kW 神机牌主轴

楼主:
买了块直径230,厚5MM的钢板做系统与配电箱的支撑管的链接法兰盘。搞了40多分钟才切好

网友:
楼主多多上图啊

楼主:
80MM的方管,中间通编码器数据线,电器线,电源线,驱动线,刀架线,手轮线,附加面板线等等,管子小了无法通过这么多数控线和数据插头。要是总线结构的系统就很方便了,一根40的工业铝型材就解决了。方管最后悬挂系统,CNC系统采用悬挂式比较灵活,决定采用这种结构。

网友:
主轴是风冷的吗?

楼主:
水冷主轴

网友:
楼主的箱子里好多东西都不认识 请教楼主 左边的棒棒 和右上角的小盒子是什么?

网友:
另外想请教下楼主 这样电源线和信号线混走在一起 不怕出现干扰吗?

楼主(2011-02-28):
仔细看,信号线和动力线是分开的。布线的时候专门设计过。所有弱电线都是纯铜欧标屏蔽线且单点接地,伺服电机和主轴变频都有滤波器。

网友:
左边的棒棒是刹车电阻?右上角的是变频器?风扇装到电箱里面显得规矩些吧?哈哈,我瞎说的

楼主:
现在已经主轴已经调好了,设定与设计转速误差半转以内(20转-3000范围)
皮带机器的还是明显具有性能优势,到了刀片的建议切削参数的时候,表面光洁度相当高,主轴速度1800,工件直径50,ap0.6,45钢,车削的时候铁削已经处于融化状态,震动明显降低,车刀头那得铁削已经红亮融融,看上去是软的塑料装而不是锋利的钢渣状,工件加工完毕后表面光洁度接近磨得效果,刀片的耗损很小,差不多可以加工200个零件,干车。
但是各个切削参数要选对,不然效果很差,刀片消耗很快。.

网友A:
左边是刹车电阻,好像是80W的,具体多少忘记了,这东西在车螺纹的时候很有用,右边的是自动刀架控制器。
高速切削确实很爽,用CBN刀片,转速2600时候,无须加切削液。
一般数控刀片加切削液车,刀片寿命长不少,表面光洁度也好。

网友B:
不了解的地方太多了,观摩学习。呵呵。

网友C:
融化切削是是好,刀片贵吗

网友A:
还好。2手的CBN。5元。一般数控新刀片,我买的三菱新的18元。数控车东西还是爽,就算只车一个,编G代码连加工也比手快。

网友C:
是呀,关键是不用测量

网友D:
楼主这次的615是数控系统还是Mach3呢?
还有,方便提供车床变频电机的厂家或供应商吗?谢谢

网友A:
安川电机 V1000 2.2KW
富田电机 1.5KW

网友E:
走线工整,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