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机的分类

楼主(2010-11-30):
请教30、40、50、60级是如何区分的?

网友A:
我也不明白,等待楼下答 案。。

网友B:
以往的飞机都是油动的,而油动发动机有个容积,于是就出现了用容积来衡量飞机尺寸的规范,比如0。4立方英寸对应40级固定翼

网友C:
一般来说大体上有 100 200 250 400 500 550 600 700
发动机型号有50 90 30 等等..
其他型号也有255等级别的型号~

网友D:
你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回答清楚的事。
 粗分:有三种,一是竞赛型;二是娱乐型;三是实用型。每种里面又可再分......。

楼主:
还是有点不清楚!
按照三楼(藤椅)的说法应该是油动的固定翼才有此类的分级方法,而我看到有电动的固定翼也有这种叫法啊!而电动的是没有发动机容积的!
继续期待前辈的指点!

网友B:
电动的是油动的延用过来的嘛,比如本来一个飞机用的是40级引擎,现在换了电动配置那么叫法就也变成了40级电固,40级在现在基本变成了飞机尺寸的衡量标准,和动力无关

楼主:
OK,清楚了,谢谢前辈的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