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的维护

楼主(2010-11-30):
FS-GT2遥控器,用普通的555电池,玩三次就闪灯了,推荐有什么电池用得持久一点。吸水舵的原理是怎么样的?每次玩完后,水管有水在内,不会有什么影响吧?还向论坛上高手们请教:玩无刷船要注意的问题和多出现的故障,怎么样避免和维护?

网友:
用金霸王了,我也有个GT3B2.4G,超吃电,555,一次就报低电压. 反而我的E-SKY2.4G6通,4个电,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
改锂电吧!
一块电玩半个月都不是问题。当然要看看你多少天玩一次,一次玩多久了

网友:
我2-3天玩一次 ,每次玩几分钟 ,  从改了锂电, 我就没冲过电,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用锂电 自己焊一个3s1p的  能用好久,又简单,
水管的水没什么问题。只要不是咸水,你喜欢就吹掉它咯~

网友:
改锂电就可以了,我也是,玩了5次,一次开控到走的是后再关,电压还有11.9V,上网买个改就可以了!
我以前用GP,也就是次左右,其实还三次GP就已经一块锂电了

网友:
不知你几V 我原8个南孚 1.5V  用手机电池妀  手机店淘二手废旧电池 他们一个5毛出 同型号同量三个串起来 就是3s锂电 充后12.5v 正电串个N3007二极管减电压 要不容易坏高频率头  省点

网友A:
一个遥控锂电池也就50-60元,充满一般好玩半个月,你买8个节充电电池都要70-80了!

网友:
楼上注意 手机废旧电池10个5元  三个才1.5元 自妀成3S锂电 动手力不足别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遥控锂电池也就50-60元,充满一般好玩半个月,你买8个节充电电池都要70-80了!

你的是什么锂电啊,可以给个链接我吗。我现在用的锂电都是50元但是玩一天要用准备两块电池

网友:
以下是改锂电 帖子。是专业人士Reeves改装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hjf310

网友(2011-01-01):
遥控锂电池很便宜的  淘宝搜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