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33力量不一至,求解释!

楼主(2010-11-30):
刚买的三个MD933,安装摇臂后不上电,用手转动,明显感到一个
舵机
比另外两个阻力要小的多,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就那个德行。。我的也是。。。螺距舵机比副翼舵机力量小很多,用拉力秤测。。小了0.2KG

网友B:
老早发现这问题了,但就是没人相信,搞得我像托那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highlight=MD933

网友C:
改进正在进行中,可以提一下的是改进是多方面的,包括舵机壳、齿轮、电位器安装方式、驱动板。除了继续使用futaba同厂电机外,本次改进还将淘汰国产电位器,启用futaba同厂进口电位器,我们实验室实测futaba同厂进口电位器是原国产电位器寿命的8倍以上。改进效果最终以客户使用情况为准。

网友D:
伺服机还是用好一点的吧

网友:
看来又要涨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