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度跟踪天线,无需360度舵机。数学系毕业的进来!

楼主(2010-11-30):
 原理很简单啦:

大家观察下自己的遥控器摇杆就知道了,遥控器里面有2个电位器,都只能运转180度,但是摇杆却可以运转360度。

也就是说你可以拆一个遥控器万向组件,在原电位器位置安装舵机

控制信号:

但360度转的时候,两个舵机的位移信号,就是两条相交错的正弦波。

实现方式:

GPS数据编码后加载到图传音频信号里传到地面

地面解码后,根据GPS坐标和起飞点坐标,用数学公式计算出每个舵机的位移即可。

下面有请数学系的同学给出公式

疑问:有人会说,这种结构与当前360度舵机结构有一个不同,那就是旋转的时候,天线的上下左右在不断变化。
那没什么难的,平板天线下面配重,上面轻下面重,固定的时候用个活轴就是,在重力的作用下,不断纠正板子的上下方向。

网友:
数学没学好,电子没学过

只能帮顶了....

网友:
垂直的90度都嫌大,水平的,用齿轮不就行了。一般跟踪天线都可以设置用什么样的舵机的吧。

网友:
期待楼主大作
俺学电子的,数学没学到位
顶一个

网友:
用图形方式表达更直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很简单啦:

大家观察下自己的遥控器摇杆就知道了,遥控器里面有2个电位器,都只能运转180度,但是摇杆却可以运转360度。

也就是说你可以拆一个遥控器万向组件,在原电位器位置安装舵机。

控制信 ...

你首先数学概念就搞错了。你把一个刚体的轴的180度运动混淆成刚体自身的转动了。 遥控器里面的摇杆是摇杆的轴绕X,Y轴转(是不是90度无所谓),合成起来是摇杆轴绕Z轴转. 因为摇杆本身轴对称(就是你摇杆绕自己自转不影响),所以你觉得他转了180度,实际上不是,摇杆没转,转的摇杆的轴。 把这个运动合成放到天线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天线不是轴对称的,天线是有指向的。你会发现天线的轴在绕Z轴运动,天线可以抬头,低头,但是天线的方位角始终不变,原来指向南的话不论你怎么转都是指向南方的。 举个例子就是不倒翁,你拨动一下不倒翁(不是转动),他可以前后摆,左右摆,合成起来他的轴可以绕z轴180度转,但他自己是不绕Z轴转的。前后左右摇摆的过程中他的脸始终是朝向一个方向的,虽然有俯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数学概念就搞错了。你把一个刚体的轴的180度运动混淆成刚体自身的转动了。 遥控器里面的摇杆是摇杆的轴绕X,Y轴转(是不是90度无所谓),合成起来是摇杆轴绕Z轴转. 因为摇杆本身轴对称(就是你摇杆绕自己自 ...

早就料到有人想不通,所以我早吧疑问写进去了,仔细看,我的方案里已经用重力解决了这个难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就料到有人想不通,所以我早吧疑问写进去了,仔细看,我的方案里已经用重力解决了这个难题

没有搞懂的是你,你用重力把俯仰轴角度固定之后这云台更没意义的,变成指向不变左右摇晃的一个东西了。

网友:
 深奥的玩意。。。

网友:
简单的讲吧。
刚体6个自由度,三个平动,三个转动。 摇杆和云台的平动自由度都被基座固定了,还剩三个转动。 摇杆是X,Y轴转动。 云台需要的自由度是Z轴和XY轴中的任何一个。 你想通过X,Y轴的合成来实现是不可能的。

网友:
LS说那么复杂干什么。。就是说只能让平板天线面向飞机,但是大部分角度平板天线的极化方向是不对的 这个肯定不能简单的用重力就能解决的,尤其是在近似垂直的角度上仅用配重当作修正很不稳定而且机械结构过于复杂
但是跟传统云台相比也有好处,就是如果飞机绕着天线作圆周运动时传统云台的线早晚要拧一块但是这种类似摇杆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如果加上自旋的装置,不管是靠重力还是舵机也会有这问题)
极化方向改变一般会衰减几个db而已,如果是用10dbi以内的小平板还是老老实实用传统云台吧,不过对于大平板或者八木天线或者偏馈锅等增益能有个小二三十dbi的小角度定向天线还是可以考虑下这种的

网友:
这个我比较晕    你还是做一个出来   上过程吧

网友:
建议楼主考虑装在战斗机上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模式,天线不动,用电子的方法使电磁波转动,再在Z轴上辅以360度舵机,实现全向跟踪问题不大。
可这样下来,全套跟踪系统加上相控阵雷达天线的价钱的,就是米爷也很难淡定了
而且,这其中技术也挺复杂的

网友(2011-01-01):
华罗庚都计不了啊.有风速风力影响.平衡仪的修正.遥控比例不一定随飞机比例而飞啊 还是东经几度.北纬几度.海拔几高用软件控制实在点啊.

网友:
72的创意真的很了得啊

网友:
成本太高!成本太高!!
本俱乐部已经实现了0成本天线跟踪系统,正确率100%,准确率90%.
需要资料请附5毛邮资函索.

楼主:
 我这个思路还是没错的,特别适合圆锅天线

网友B(2011-02-22):
顶72!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天线的指向范围,在LZ的思路里是一个圆锥体,锥顶是天线所在,锥角是跟踪机构最大行程偏角,而圆锥的体积就是天线的发射范围。那么锥体以外就是信号盲区。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机械部份很容易实现。

网友:
3个舵机能否实现呢?
即让它三轴运动,如果一个自由度到达极限,就转向90度,同时另两轴联动90度,就等于说把定向天线本身旋转90度,而面对方向不改变。这样舵机即可获得另外90度的自由度。如果又到头,就再转回来。

网友C:
不好意思我是学习兽医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