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桨叶上加装夜航灯?

楼主(2010-11-30):
哪里有卖的?
如何加装?
新手求教

网友:
桨叶?动平衡如何办?

网友:
动平衡应该没问题

网友A:
1,用贴片LED,浆尖钻个小孔,用胶固定LED,沿浆背中线开一浅槽,用细漆包线连好LED到浆根部。
2,浆根部装细线圈,算好匝数,
3,机头浆根处固定磁钢(调好间隙)

楼主(2012-11-16):
不错谢谢!
这老外做的战斗机超好 新手可以玩玩改改!
里面有视频和图纸

网友:
无线供电

网友:
固定磁钢(调好间隙)

网友:
拆个小盆友的发光溜冰鞋轮子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用贴片LED,浆尖钻个小孔,用胶固定LED,沿浆背中线开一浅槽,用细漆包线连好LED到浆根部。
2,浆根部装 ...

这么复杂?我觉得磷铜片的干活就够了。就算有闪烁,转速快也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