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斜盘舵机的转动角度有多大?

楼主(2010-11-30):
舵机控制能到正负90度,但是实际上斜盘舵机从来没有用到正负90度的转动范围吧?

有大侠知道,飞3D时,斜盘舵机最多需要多大的转动角度呢?

看一家舵机厂的测试视频上,测试的是正负40度,但是感觉也用不到

网友A:
你不需要管舵机转动的角度~~~  你只需要管拨动油门时斜盘是否水平,以及大奖pitch的角度~~ 一般飞3D 正10 到 负10 度就可以了
PS: 注意飞3D油门曲线是V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需要管舵机转动的角度~~~  你只需要管拨动油门时斜盘是否水平,以及大奖pitch的角度~~ 一般飞3D 正10 到 负10 度就可以了
PS: 注意飞3D油门曲线是V型的

谢谢这位大侠
忘了说明了,我是要做一个舵机控制器,自动飞450的,所以要尽量提高舵机的控制精度,而定时器只有8位,就是舵机的控制精度只能到控制范围除256那么细,所以要追求更高的精度,就只能减小控制范围,如果最大范围只需要20度,那精度就可以到0.078度
我看了些设定教程,大致也说飞3D的话,正负9度或正负10度,但是这个只是周期浆距,实际上CCPM斜盘,要在最大总浆距的基础上,再加上最大周期浆距,才是斜盘舵机的真正最大运动范围
那目前知道周期浆距正负10度就够了,有大侠知道总浆距最大范围是多少度吗?就是拨动油门时,斜盘从最低点运动到最高点,舵机转了多少度呢?

网友:
除了正负最大螺距,还要有升降、副翼的控制,一般至少正负30度吧

自动飞450,比较困难,至少先做个平衡仪出来,还有三轴加速度、角度计,这个做出来和只能悬停,要航线,还要气压计,gps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看舵机控制,貌似和舵机度数无关吧!pwm多去看看嘛!1ms-2ms之间的脉宽控制的,1.5ms是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看舵机控制,貌似和舵机度数无关吧!pwm多去看看嘛!1ms-2ms之间的脉宽控制的,1.5ms是中点。

控制舵机的PWM从0.5ms到2.5ms宽,0.5ms是负90度,2.5ms是正90度,1.5ms是中立点,一般舵机都是遵循从0.5ms-2.5ms的脉宽可以转动180度
除非你用16bit的定时器控制脉宽,否者8bit的定时器就会有精度不够的问题,所以只能缩小舵机的控制范围,所幸450的斜盘舵机也不用舵机回转180度,看了楼上大侠们的建议,我选择了8bit控制92.16度,正负各有46.8度的动作范围,精度每划分0.36度

网友:
我觉得还得考虑舵机本身齿轮的精度问题吧?

网友:
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