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入120d01好还是直接入120d02好,这两台机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0-11-30):
如题,谢谢!

网友:
01是4通道的吧!

网友A:
d02 6通  014通
我自己是02,入手快1个月了。目前在对尾悬停。
不要听别人说华科尔垃圾什么的,现在华科尔不错
我们群都在飞华科尔的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d02 6通  014通
我自己是02,入手快1个月了。目前在对尾悬停。
不要听别人说华科尔垃圾什么的,现在华科尔不错
我们群都在飞华科尔的飞机

我正想入个4通的玩玩先!

网友:
回复 网友B:

01不错哦,对于4通可能有些贵,也可以考虑4#6s或者4#6bell

网友C:
要有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才可以玩V120D02!
我个人的观点是:华科尔的飞机,玩玩4通就好!新手不要碰它的6通!
6通还是应该上标准的250,EP200,450等等,配件便宜!耐摔点!
虽然我有V120D02

网友D:
一直没弄明白D03有啥不一样的

网友:
D03是尾电机,D01和02是轴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没弄明白D03有啥不一样的

d03是双电机的,d02是轴传的。d03比d02好的地方是扫齿的几率大大降低了,但是由于尾电机的存在,一些复杂的3d动作做不出来。
所以如果只是飞航线和倒飞悬停之类,d03的飞行维护成本是比d02要低不少的(一个大齿盘20元,三个小伞齿15元,这些在d03都是很少损坏;而d03尾电机如果保护好,飞半年不坏都很正常,即使坏了也容易找副厂的2g电机更换)
总之,轴传的动力好,锁尾好;非轴传的炸鸡成本低,鱼和熊掌,无法兼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我有4#6S!其他大廠沒有出小機機,祗有華科爾出!

在沒得選的情況下!祗有容忍它的垃圾設計!

你買吧!以後你就會知它有多垃圾!

你看看多少人要換副廠出的十字盤!就是華科爾原廠的太垃圾!

网友:
:loveliness:   華垃圾.....豆腐十字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有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才可以玩V120D02!
我个人的观点是:华科尔的飞机,玩玩4通就好!新手不要碰它的6通!
6通还是应该上标准的250,EP200,450等等,配件便宜!耐摔点!
虽然我有V120D02

请问你认为华科尔的6通有什么不好?是质量不好,还是配件贵,我查过一下,250,EP200和450等的配件更贵,真是看见都怕,例如泰世的EP200的一个主旋翼头就要145大元,华科尔的D02才40元(或者泰世的质量好很多吧),泰世的一个定向板就60大玩,华科尔的D02才17元(或者泰世的是用特殊材料做吧)。。。
或者真的是档次不同,但从价格(包括配件)对比,我感觉华科尔的性价比还不是太离普,因为我都是6通的新手,不是太了解,只是从价格上来发表意见,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樓主,看看這個貼吧!4G6跟V120D02,差別在有沒副翼吧了!

都是一樣的豆腐十字盤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认为华科尔的6通有什么不好?是质量不好,还是配件贵,我查过一下,250,EP200和450等的配件更贵,真是看见都怕,例如泰世的EP200的一个主旋翼头就要145大元,华科尔的D02才40元(或者泰世的质量好很多吧), ...

200的飞行成本肯定比d02贵,因为副厂件少。
250的副厂配件很多很便宜,飞行成本很低的,横轴大概2.5一根,主轴大概5元一根,齿轮10元一个,塑料奖7.5一对
我是同时飞250和120d02,想飞暴力点就选250 3S,想在家里练习就飞d02.

网友:
6通的飞机几乎是每炸必修,必换配件!以华科尔的配件价格,可能修机成本很快就会超过购机费用!
4通小飞机很耐炸,因为转速不高,对零件精度要求也没有6通那样苛刻!所以4通小飞机选华科尔还是可以的!

网友:
  個個買了V120D02的,都加二三百元買那副廠十字盤!暈死啦!

网友:
飞起玩玩,就用D01

网友:
D02适合有基础的玩家,没基础的肯定秒炸。我CB100都可以航线了,D02还在练习四面悬停阶段,因为太灵活了,没有足够大的空间啥动作都不敢做。D02的大桨价格老贵的,用它来连基本功成本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