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扳动3D开关后又扫齿了!!!

楼主(2010-11-30):
求教大家:我前几天带着YT600E去飞,第一块电普通模式航线飞机正常,第二块电池飞机升空后,在我把开关扳到3D模式后,立即就听到了扫大齿的嘈杂声,感觉飞机失去了动力,摔到了草地上,上前检查,发现脚架摔断,大齿盘扫的很干净···回来发帖求助大家,听了大家的建议后分别检查了传动部分顺畅,电机固定螺丝很紧,电机齿轮无松动,电机齿和大齿盘的间隙调整的比以前的紧了,调整油门曲线普通0-70-100,3D油门曲线:75-70-75,换上亚拓原厂的大齿盘,昨天再次试飞,普通模式正常,但是扳动3D开关以后,再次杯具!!又扫齿了···晃晃悠悠的就下来了,还好没有别的损失~~检查发现扫齿没有上一次彻底,扫了大概1/4齿盘,很是郁闷···搞不清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再次向大家求助!!多谢!!!

网友A:
3D要地面上直接由熄火状态开到3D状态。
如果要空中悬停模式切到3D模式,那么最好先把油门推到头让飞机急速上升同时转速上去后再切刀3D模式。
要不然从低转速的悬停模式瞬间切换到高转速的3D模式,电机瞬间加力,齿盘的确会吃不消的……

网友:
楼上正解!突然切换3D,没有阻力的话,肯定扫齿,最好地上切

网友:
我一般是在空中从NOR模式切到3D模式的,扫齿的原因我想有两个:1、NOR模式下转速还没提上来就切3D,转速瞬间变化太大。 2、电机齿和大齿盘的间隙过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D要地面上直接由熄火状态开到3D状态。
如果要空中悬停模式切到3D模式,那么最好先把油门推到头让飞机急速上升同时转速上去后再切刀3D模式。
要不然从低转速的悬停模式瞬间切换到高转速的3D模式,电机瞬间加力,齿 ...

  我不懂的,弱弱問一句,熄火狀態應該是馬達不轉的吧!

3D 狀態油門卻是50%之上!那是不是由熄火狀態切到3D時馬達會由慢速0%,慢慢提速到50%之上!
如果不是,馬達是由0%油門直接轉到50%之上,那也很傷的吧!
求解答

网友:
偶地面、航线飞行过程中都切过IDLE模式,从未见扫齿。。。。
估计LZ的大齿盘和电机齿间隙要检查下,或许。。是不是马达座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懂的,弱弱問一句,熄火狀態應該是馬達不轉的吧!

3D 狀態油門卻是50%之上!那是不是由熄火狀態切到3D時馬達會由慢速0%,慢慢提速到50%之上!
如果不是,馬達是由0%油門直接轉到50%之上,那也很傷 ...

电调设成缓启动啊,呵呵……
要不然肯定扫秃了

网友:
如果机械安装没有问题的话,正常情况下除了炸机应该是都不会扫齿的,不管是静止状态直接开IDLE还是空中开IDLE都不应该。
低转速瞬间切换到高转速也绝对不应该扫齿,除非大齿盘质量不过关。

网友:
动力太猛了

网友:
LZ 什么电机多少转,搭配多大的电机齿轮呢? 建议可以设两个IDEL 模式,IDEL 1 油门100\75\50\75\100,IDEL 2油门100\95\90\95\100,让转速上去的缓和些,就不会扫了

网友:
路过,看看,还没有到这个技术。

网友:
我的6S 450也是一直空中开IDLE,不过控中的油门DELAY设置成12。

楼主:
今天再次飞行,问题终于找到了···推油门发现电机声音异常,油门推很多但是大桨转速一直上不来···回家把电机拆下来,用手转动感觉很涩,甚至有时转不动,把电机拆开发现,电机里的一个轴承彻底坏掉了···已经被磨烂了···狂晕···难怪出问题呢···前2次估计轴承磨损的少,所以只扫齿,这次是彻底磨烂了,所以电机转动很不顺···前2次只检查了电机的固定螺丝和电机齿的固定螺丝,电机就没有拆下来检查···所以一直找不到原因···教训啊···

网友:
轴承虚位过大导致大齿咬合不良而扫齿.......看来以后也得经常检查电机的轴承和电机轴才行~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控,我用的是T8FG,在控中设定了模式切换时的油门延迟,基本上切到3D模式油门是在一两秒内逐渐达到高转速的,效果类似柔和启动,绝不扫大齿,对电机也有好处。

网友:
柔和启动很必要啊

网友:
2楼说的是啥啊  一般不会和这有关系的    就算空中切也是一样的 只要桨转着不要给齿轮瞬间带来太大负载就行 我估计LZ要么是齿轮间隙大 要么齿轮是劣质货~~ 75%都能扫

网友:
说明普通模式的大桨转速过低

网友:
搞不懂了  我是从来没发生过~~!

网友:
你的设置安装可能有问题~~~有时候我的550也是在空中开启3D的`~~ 从来没有事~~~
而且别忘了550和600用的是用一型号的电机(600M或600MX)
难道是RP的问题??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