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网上订了条P1,不知道好不好

楼主(2010-11-30):
刚在网上订了条P1无刷快船,不知道这船好不好,有玩过的XD说说,,

网友:
是成品船吧!

网友:
是广龙出的那条吧,还可以,新手玩挺合适,不容易翻~~

网友:
我之前买过一条,看上它船型可以,船身较大,本想改改,到手后发现质量一般,配的硬轴漏水,船舱开口大还不规则,防水不好处理,后来放弃了,送人了。

楼主:
是成品船,装外转无刷电机,KV1520,50A水冷电调,船回来好多天了,样子还行,还没下水试过,最近天气不大好,,

网友:
这船做静态好看

网友:
里面是啥样的?是三合板木制的电调、电池、舵机座,还是铝合金型材的?我看网上卖的这两种内部结构的都有,我买的是铝合金的那种,电池座是三合板的,不规则还小,没法固定我的电池。跑这船,防水一定要搞好哦,还有小心轴漏水。

楼主:
轴会漏水,卖糕的,,,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轴承里要加润滑油

网友:
漏水是这船的轴系设计本身的问题,它只用了一个带边的轴承,然后在轴管里加润滑脂来防水。添充的润滑脂又太稀,电机一转,就往里灌水。我试了很多遍,每次都漏水,水量也不少。
建议:
1.最简单,剪一段王管套在4mm的轴上,再填充些粘稠些的润滑脂。
2,复杂些,加工个2cm左右长4mm内孔的塑料王管的滑动轴承,插到带边轴承的后面。但我看轴外管内壁的精度不高,同心是个问题。
3,换轴系。但我觉得这个没啥意思,太折腾了。

网友:
你的船是新款的,内部比我的好多了。

网友:
看俺的内部,旧款的~

网友:
另一条出口版的内部,软轴的。

网友:
成品船就这样啦!

网友:
挺好的呀!

楼主:
其实新款和旧款也差不多了,只是多了一块板而已

楼主:
下午下水试了一下,的确漏水,而且很容易被水中的东西挂住导致不能正常转向,不得已划船去把它捞了回来,,,,

网友:
俺有一条旧款的P1,没发现漏水的毛病。原装的电机电调,大概可以跑30多,姿态不错,对新手而言挺好的一条船。

网友:
广龙的船,出口版的要好于国内销售的。国内销售的船所配的4mm硬轴结构有问题,都存在漏水问题。

网友:
18楼的DX,把你的船发张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
我买的广龙出口版P1,用的是软轴,可调的老鼠尾,不漏水。

网友:
打开盖子。

楼主:
楼上的XD,出口版要多少米啊??

网友(2011-03-22):
哪能买到出口版的p1?

网友:
硬轴漏水的问题可以尝试把轴套里灌满黄油然后再把轴装上去,漏水可大为改观。

网友:
去年也弄了一条这个,跑了几次发现漏水严重,工作忙也没心思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