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分尺

楼主(2010-11-30):
我觉得应该是名符其实

再大一号的

网友:
我靠。。。。万分。。。

网友:
很高的精度。

网友A:
这个要在无尘车间才有意义吧?不然空气中的一粒尘埃就造成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在无尘车间才有意义吧?不然空气中的一粒尘埃就造成误差了!

 美女要勤洗澡滴

网友:
这东西量什么用啊,唉!没见过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B:
还是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自动的。

嗯哪

可以设定接触压力,到达指定压力后,手轮空转,自动显示当前数据,并保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在无尘车间才有意义吧?不然空气中的一粒尘埃就造成误差了!

关键是环境温度  不恒温这东西没意义

网友:
牛逼,太牛逼了

网友:
用的前题一定要恒温吧

网友:
碳钢的线性膨胀系数,20-100度之间,大概 1米1度1丝.  温度是很重要.      这个测量工具估计用的含30%Ni的钢,或者之类的无热膨胀的材料.     买得起这个,估计配个空调是问题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