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和Futaba 遥控 的感度设置 有区别??..

楼主(2010-11-30):
昨天有模友谈起感度设置的事,

一直认为 在不追尾的情况下 感度值越高  锁尾效果越好...

今天在 亞拓遙控世界 闲逛看到这样的言论..

JR系統遙控,多是以50%以上為鎖定狀態感度,GP750,GP780,感度設定區間約在60%~80%之間
FATABA系統遙控,開啟GY模式時,GP-750,GP-780,感度設定區間約在25%~45%之間

开始迷糊了...

请问下确实如此么...

Futaba控 AVC数值越低 感度值越高??

我的10C在AVC 60%-70%玩了好长时间..

锁尾很好呀,

本坛见到 有兄弟说过 futuba要50以内,才锁尾的,

更加晕..

查阅了 10C说明书并没有这方面的仔细说明...

问问看有何权威解释?

楼主:
搞得 自己都不太自信了...

750+520
锁尾套装..

网友:
YTGP780:
50%-100% 对应于锁尾状态的 0% - 100%
50% 是不锁尾状态
50% - 0% 对应于非锁尾状态的 0% -100%
我的普通模式设置为75%,3D模式设置为70%

FUTABA 不知,楼下补充。

楼主:
晚上 再试试...
没人关注???

网友:
同样感到困惑的帮顶,750+9257,futaba t8fg,AVC从25调到70多,没啥区别,也没出现追尾。

网友:
我的DSX7可以高至88,再高就追尾了。

网友:
我的10c 用780+420 以前锁尾40会金鱼尾 30也会 调好以后30无金鱼尾 但是到40就明显金鱼尾了。
因为不用非锁尾模式 所以不知道非锁尾的感度设置多少才好。。。

网友:
我的780+9257。。。一直用。。42%感度。。(普通模式)。。3D。。39%ID。1。。。。ID2。。用38%。。。因为我ID1是80%的油门。。。ID2。。。是100%的油门。。。没出现过。。金鱼尾什么的。。

网友:
10C感度60-70,不可思议,没到过这么高,40左右,高了追尾。

楼主:
测试过
感度20-30 尾巴像芦苇 感觉软绵绵的
感度60-70  尾巴锁得 刚刚的...
再高就追尾了.

网友(2012-01-20):
同样困惑,不懂,可能和所用的陀螺仪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DSX7 接收用的啥? 偶的六通接收都是 开启GOV 功能作感度值直接设定~  不追尾为限

网友:
这个是以前的老方法了,FUTABA的控0-50是锁尾,50-100是非锁尾(数值与感度成正比)如果你感度通道反向那么就是反过来的。JR是50以下非锁尾(数值越小,感度越大)50以上锁尾(数值越大,感度越大)
但是现在的控,特别是FUTABA的,都可以选择AVCS或者NORMAL,这样更直观了,每个都有0-100的感度。

另外锁尾和非锁尾,实际上陀螺都是在工作的,只是锁尾模式多了积分算法而已。所以并不是说你非锁尾模式了它就自旋。

总而言之,感度没有确切数值标准,一切以自己实际手感为准。

网友(2013-12-31):
好贴必须顶!群主多来点技术教育贴啊!

网友(2014-04-16):
FUTABA的,选择AVCS,感度多少合适呀?YT450 415+750 谢谢!

网友:
新手路过 求高人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