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700E的问题

楼主(2010-11-30):
想上 亚拓700E 准备用

好盈铂金系列 > Platinum-120A-HV-PRO 高压版专业级空模无刷电调   用两节 6S  5000的 电池

3.1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120A,短时电流180A(不少于10秒);
3.2 电源输入:5-12节锂电池组或15—36节镍氢/镍镉电池组;
3.3 内置BEC输出:无;
3.4 油门信号传输方式:光耦;
3.5 最高转速: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
3.6 参数编程方式:利用遥控器油门摇杆进行设置、数码管显示设定卡、2合1专业液晶显示编程盒、专业电脑程序(通过USB接口);
3.7 尺寸:88mm(长)*55mm(宽)*15mm(高);
3.8 重量:125g(含散热片);
就是想问下这个 电调 飞700E怎么样,不暴力3D,一般3D

楼主:
这个电调要900来块钱,觉得比较便宜一些 ,大家不要考虑钱的问题,就从使用的角度来看,有没有必要上 凤凰 120A的,
大家给个建议吧,想了好久了不知道买哪个

网友:
好赢最不好的就是缓启动太差!特别是在12S下面基本没有缓起的效果!但飞行是没有影响的。另外700的电流没有想象中的大,除非飞的非常暴力!

网友:
好赢柏金120A 我一直用在logo600se上(690mm桨),性能没问题,缓启动也可以。

网友:
都700E了,还差几百块,还是上凤凰吧,好赢高压版的电调烧得概率很大,小心

网友:
好盈铂金系列 > Platinum-120A-HV-PRO 高压版专业级空模无刷电调

你哪里买的要900多啊,绝对贵。 用好赢就是很多人看中了他的性价比。看自己配的机和飞行情况来定,火星飞的也算够爆了,这小子还不是用好赢。

楼主:
看来是弄个好影就行了,我只会悬停,呵呵

网友:
700E悬停稳,哈哈!

楼主:
难道700E不能拿来练习悬停?

楼主:
要是缓启动不行的话,还是凤黄吧,因为一直都是  3D 下开油门直接起飞, 熄火降, 缓启动不行的话容易出事

网友:
反正是要花钱,买凤凰吧
定速功能很好用

楼主:
已经买了凤黄 HV160了,

网友:
LZ属于有米之人,要么不买,一买直接最顶级的,牛

楼主:
主要是看了下 120A的要 1500不到点   160A的要  1599,还是160A的吧,这样以后换更大的飞机还能用

网友:
好赢的缓启动
基本上没有。每次起飞都甩尾

网友:
我是凤凰160,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