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好不容易云台到货了,结果装时候悲剧连连~~~~

楼主(2010-11-30):
等了N天终于等到了新买的云台和小天线麦克风,立刻装起来,重新弄了连线结果通电没图像没声音,检查好久发现是电源线不通,于是扒开热缩管(好几层,好多线在一起)换线重新焊接,再试正常了,就是麦克风声音好像很沙哑,用嘴吹气很大杂音~~~先不管了,看看云台的效果,结果郁闷坏了,水平方向的舵机摆的跟吃摇头丸一个德行~~~~你们的云台都是什么舵机呀,本来想省劲用的以前买的全新的辉盛,结果不能用~~~~~

调整大小

网友:
告诉我麦克哪里买的?pm一下谢谢!

网友:
云台左右要180度舵机

网友:
辉盛9g舵机 在图传的干扰小 就会抖舵

要换银燕的或者 180度金属

楼主:
飞翔~~买你的麦克怎么小声没音,大声就很大杂音~~~~~

楼主:
刚在门口玩车,发现小天线信号没原装的好,还被人家攻击围观,最后被两个小屁孩拦车,好像还摸了(回来发现天线角度变了)~~~

网友:
哥们~咱俩控一样的?
请问这个控遥控距离有多远?
你实际测试过吗?
你的加功放了吗?

网友:
教楼主个思路,在五金市场有卖那种修补器皿的带胶金属薄纸,把舵机包裹起来看看。
或者烤箱用的锡箔包起来看看,应该也能屏蔽信号,如果还不行就在舵机的线上,放一个消磁线圈。

楼主:
不是干扰,是舵机力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