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有点摸样了 可以转了 发帖庆祝一下

楼主(2010-11-30):
机床有点摸样了 可以转了 发帖庆祝一下 130的卡盘,750瓦的三相电机改的220伏 主轴每边各用一个滚珠,一个锥度轴承 用螺丝带紧 没做尾顶 做还是不做 犹豫 无自动走刀 主轴内孔29 欢迎检阅

网友:
到目前为止,成本花了多少?

楼主:
大小拖板是拆旧床上的,没花钱。

大小拖板是拆旧床上的,没花钱,但如果没它的话我不会动造床的心思 这玩艺太关键了。卡盘也是在仓库角落里八来的,也没花钱,电机也是找来的免费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建议自己造床啦 虽然成功后有点喜悦 但制造时间之长 考虑问题之多 请人电焊 (是我同事一个老师傅帮忙焊的再此表示感谢) 请工厂车制零件 本人工厂有业务线没花钱  导轨是自己打磨的非常辛苦 主要花费:买两个轴承 另两个是找工厂要的 花50元 皮带轮大小共45元 皮带10元买两条 材料是仓库找来的没花费 算起来从动手到今天大概两年左右 期间干干停停 钱是没费多少 但太耗费精力  我一直想要一台卡盘稍大 短小精干的床 不需要太长的 这台算基本达到要求了

网友:
嘿嘿,还像模像样的,支持。

网友:
行程太短了

网友:
恭喜.焊接时有没有什么防止变形的措施分享一下?或者是做过热处理消除应力?

网友:
做的不错,尾顶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做。不然,有佷多活就没法干了

网友:
开关就那么用。有点危险。请注意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啥保证焊接变形的好方法,我发现焊接后即使温度下降到室温时变形照样在继续。我采取的措施就是对称焊接,床体要低碳钢利于焊接,我全采用12厚的20号钢焊接的。